超实用 玩具充电器DIY成平衡充

楼主(2023-01-29):
小朋友经常闹着买玩具,不知不觉买了一大堆。玩具一般过不了一周就坏了,剩下一大堆充电器,好多都是全新的,扔了可惜,留着又用不了那么多,占地。

家里不少航模电池,也有不少DIY给电台用的电池,当然也有不同档次的类似B6的平衡充。DIY的电池免不了容量内阻不一致等问题,用商品化的平衡充充电,经常会因为其中一个电池出问题,整组拒绝充电,想凑合用都不行。看着一堆玩具充电器,一转念,何不自己DIY一个傻一点的平衡充呢?想法请看电路图。

平衡充接口是XH2.54,家里最多到6串,7根线

找一条排插,折个7P的一小段

把线焊好。

测一下两端电压,差不多了。

插上电池,充电器变红灯,开始充电。满电变绿。这组给小八一用的DIY电池,坏了一个电池,刚刚换上一个充满电的,故此就他绿灯。

试验成功!改天把充电器的塑料外壳全部拆掉,找个机壳固定好,220V并联好,加个开关,输出端接根7芯线,把接口弄结实一点,一个6串万能平衡充就可以实用了。1-6串,只要极性正确,啥位置随便插,满电自停。特别适合质量不太好的旧电池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032-1-1.html

网友A:
你这插线板占地巨大。。。

网友B:
电池组你还要引线出来有点麻烦了。质量不太好的旧电池,如果某颗电池坏了掉电快,你这样“平衡”充最终还是一样不能用。

网友C:
这样的充电器质量一般都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插线板占地巨大。。。

没那么大的插座,这次试验真没法进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组你还要引线出来有点麻烦了。质量不太好的旧电池,如果某颗电池坏了掉电快,你这样“平衡”充最终还是 ...

质量好的都安装保护板,正常充放。完全报废的电池当然不会在电池组中。从淘汰电池组中拆下来凑合能用的电池,才按航模电池的模式组装使用。因为内阻容量都不做考虑,用于电台测试使用。这种废物利用的电池组,加保护板没意义,用B6充电老报错,只能用这种充电器充电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充电器质量一般都不怎么样

天残对地缺,没毛病

网友:
属于是鸟枪换炮了

网友:
楼主好创意,学习了。

网友:
6个玩具配有相同的充电器?

网友:
粗用过得去

网友D:
这是独立充,并非平衡充

网友:
方法不错,就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
这是平衡冲吗?怎么感觉只是用了根平衡冲的线啊

网友:
变废为宝,独树一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独立充,并非平衡充

输出电压都一致了就是平衡充了

网友:
粗用可以,废物利用,不错。静等把这6个去壳整合到一起后的帖子。

网友:
这个,废物利用的太极致了

网友:
想法不错,废物利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