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动泡沫洗手机拆解,并更换续航时间短的电池

楼主(2023-01-29):
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手卫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当然现在也得注意手卫生),然后自己在天猫的苏宁易购旗舰店买了一台自动泡沫洗手机。这台洗手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电池续航有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十天左右就没电(有时候更短),然后自动关机,弄得需要洗手的时候不出泡泡,还得重新开机或者充电,非常恼火。所以决定拆开看看,给它换个大容量的电池来解决这个问题。

泡泡的喷嘴和红外收发对管的窗口集成在一起了,手伸到窗口下面(大约2cm左右),就开始喷出洗手液的泡泡;出泡的档位只有一档,最长连续出泡泡大约2秒,2秒之内手如果移开,洗手机会自动停止出泡泡。

顶部的触摸开关,长按开机,再长按关机

充电口还是Micro的,有点不怎么与时俱进了。本来之前看好的另外一款是C口充电的,但这台价格能便宜10多块钱,所以就买了这个,下单的时候也没仔细看充电口是啥样的,到手后才发现是Micro的,所有的图便宜都是有代价的

拆开外壳费了不少劲,撬也不行,抠也不行,最后还是用台钳硬生生给夹开的,顶盖是超声波焊接的,非常难搞,厂家根本就没有想让用户拆开的意思

整体结构很简单,话说这种洗手机的结构都大同小异,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么个结构

主板全图,中间SOP14那个没字的是主控,右边的SOP8是富满的4056H充电管理IC,最大支持1A充电

富满4056H的规格摘要

富满4056H的典型应用电路

左边的SOT23-6是很常见的233H触摸检测IC,右边还有颗7536的LDO

233H的规格摘要

233H的功能框图及引脚定义

板子背面都是接口,没有IC

洗手机的结构比较简单,开机后红外收发对管工作,有物体进入红外检测范围后,输出信号给主控,主控控制电机驱动隔膜泵抽取洗手液然后喷出,喷出的时长达到阈值或者在到达阈值之前红外检测到物体消失,主控立即停止隔膜泵的输出。

原厂18650电池标的是1200mAh

热缩膜下面有保护板

剥掉热缩膜,电池的绝缘做得比较到位,正负极和保护板下面都贴了青稞纸

里面这层电池皮没有任何标识

保护板用的是DW01A+8205B组合

洗手机待机电流不到15uA,还是比较省电的

洗手机喷泡泡的时候,电流大约700mA

既然洗手机电池的续航不行,那就给换个大容量的18650,库存里挖一颗2600mAh的力神18650

原厂4056H默认充电的电流大约0.8A(2脚对GND的R15为1.5K电阻),既然要换大容量的电池,充电电流也需要相应加大,否则充电时间太长,嫌磨叽

4056H输出电流编程电阻的计算公式,如果需要1A电流,那么编程电阻就需要换成1.2K的

库存里再挖一颗0603的1.2K电阻

聚酰亚胺胶带保护一下外围,然后用热风枪把1.5K的电阻吹下来

原厂的焊锡是无铅的,熔点高,热风枪开到350℃左右才把电阻吹下来,然后自己给焊盘上了有铅的63/37锡,然后风枪开230℃很容易就把1.2K电阻吹上去了。

把保护板和青稞纸都原样恢复到新电池上,外面再用聚酰亚胺胶带保护一层

这回充电的电流已经变成1A了

下面再来看看拆下来的这节电池,充满电后用EBD-MINI做放电测试,看看倒底什么情况

电池内阻接近60mΩ

问题出现了,下面这张图是第二次放电测试的截图,电池在放电的时候,电压会自己随机出现无规律的抖动(整个测试过程中没有移动电池以及测试仪);第一次测试的时候也是放电后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以为是不小心碰到了EBD-MINI测试仪导致的,也没截图)。所以这节电池是有问题的,如果在电池电压本身就比较低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电压抖动,很容易触发洗手机的低压保护,一旦抖动时的电压低于保护电压的阈值,洗手机就会认为电池电压过低,然后自动关机了。

题外话:这种电压会自己抖动的电池以前也遇见过,当时就是认为测试过程中碰到了测试仪或者电池导致的,现在看来不是,应该还是电池自身的问题。如果有哪位坛友知道电池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还望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

泡沫洗手机修好了,悟空又可以无忧无虑的洗手/洗澡了,取经路途漫漫,一定要做一个香喷喷的行者

EOF

网友A:
大半夜的不睡觉,活着夜猫子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半夜的不睡觉,活着夜猫子一枚

睡了睡了,老李晚安

网友:
平衡做得不好

网友B:
待机功耗不错,内部空间很大完全可以放下两节电池。

网友:
这个放电表软件有没有升级?老样子好多人都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功耗不错,内部空间很大完全可以放下两节电池。

电池并联的话,电池如何保护不均衡的问题,和充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并联的话,电池如何保护不均衡的问题,和充电的问题

并联电池都是要带保护板的,这个难不倒楼主。

网友:
内部空间挺大,可以换块大点的电池

网友:
改个typec口,又可以省十多块

网友:
不错,不错,悟空可以欢快的沐浴了。
话说这电池也是够奇葩的。

网友:
充电快多了

网友:
换个大电池又能继续用。

网友:
改成外供电。

网友D:
以前有个用干电池的洗手机,后来嫌鸡肋扔了,没想到如今来了新冠

网友:
这种癫痫的电池以前也遇到过,放到手电里自己打闪儿,以为是保护板问题结果拆掉还闪,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
那个抖动的电池是内部不稳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个用干电池的洗手机,后来嫌鸡肋扔了,没想到如今来了新冠

其实现在也用不上了,真有病毒靠这个也洗不干净,唯一能战胜新冠的就是自身免疫力,过年时大口大口的吃外面买的新冠病毒包裹的各种瓜子干货,要不是阳康早传染800回了,从早到晚一群人围着抓围着买围着尝,别管啥病毒传个遍,这瓜子扔到火星上,马上变死星,要不现在找个火星人这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