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宽带星号密码查看不了?

楼主(2023-01-29):
电信 天翼3.0 超密登入之后,能看到宽带帐号,但隐密 密码用网上方查看不到(方法应没问题,测过智能填表隐秘,能显示),还有其它方法?

网友:
身份证后六位试过吗?

网友A:
有个移动宽带是别人手机套餐赠送的,用超密进入光猫后,浏览器修改密码类型为TYPE也看不到密码。

网友B:
这框你即使看到也不是密码,用类似123456填充的,可以用backupsettings.conf配置文件备份法。

网友C:
看这密码有什么用吗?直接打电话问问,不就知道密码了?

网友:
有USB口的可以备份参数在破解,我这宽带密码装宽带的都贴在光猫上!

网友:
既然会用F12,那就试试重新登录管理页面去抓包,万一码农偷懒直接传输明文呢?

网友:
现在不是都绑定设备了吗?漏油器插上改自动获取密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密码有什么用吗?直接打电话问问,不就知道密码了?

哈哈,不是本人宽带公司的,想改成桥接,然后偷偷挂网心云。

网友:
有U盘的话试试提取那个lastgood.xm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移动宽带是别人手机套餐赠送的,用超密进入光猫后,浏览器修改密码类型为TYPE也看不到密码。 ...

我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是本人宽带公司的,想改成桥接,然后偷偷挂网心云。

那也不用改桥接啊,直接DMZ到下一级路由,效果一样的

楼主:
还有一种方法可能能用,就换一个光猫重新注册一下,有的老款光猫能直接显示密码。

网友:
天翼app可以找回密码,或者打电话人工找回

网友:
关注最终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框你即使看到也不是密码,用类似123456填充的,可以用backupsettings.conf配置文件备份法。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D:
这个密码只有改过的才能显示
默认的不能,没有工具能显示

网友E:
天翼3.0的超密是什么,怎么登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翼3.0的超密是什么,怎么登录啊

手机抓包破解,网上有教材。不过我是2块钱在闲鱼找人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密码只有改过的才能显示
默认的不能,没有工具能显示

下发重置,还算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