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款好用机顶盒。先锋LCD-32Q30C老电视机用的

楼主(2023-01-29):
前两天在仓库里找了台先锋LCD-32Q30C老电视机,在电信的机顶盒上试机正常,找到以前早就没用的小米机顶盒装上开机没有显示,在另台新机上试正常。于是查了下电视的分辩率是1366X738,小米盒子的图像设置不支持1366X768,试了其它几种格式都不行,两个东西八字不合,没办法考虑买个新的机顶盒,伙伴们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乐视盒子可以

网友:
32吋的分辨率本来就不高,为什么不用AV输入呢?

网友:
AV口足以,高清口也不太明显

网友:
放过老电视吧,不要纠结了。如果实在要用,就买个便宜的B85主板电脑接上用吧。

楼主:
问题是手上的小米没有AV输出呀。用电信的机顶盒能用,就这款小米用不了。

网友A:
个人觉得低于1080p分辨率的电视机都不值得再用下去了,1366*768的屏没办法做到点对点显示,画面都是模糊的

网友B:
不太懂瞎说的哈
感觉这电视现在的新盒子可能都不行。淘个老盒子性能又差。弄个老本子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瞎说的哈
感觉这电视现在的新盒子可能都不行。淘个老盒子性能又差。弄个老本子接上去? ...

新盒子都不行的吗?电信的盒子可以用的哦。装睡房的,平时看得少的,搞个本子操作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低于1080p分辨率的电视机都不值得再用下去了,1366*768的屏没办法做到点对点显示,画面都是模糊的 ...

家里已有两台了,客厅大的基本没看过。也就是有台现成的想利用下装卧室,配了个投屏器可刷个拼音,看个剧。

网友:
创维e900v22c 我感觉不错2+8G 挺流畅的,就是不知道支不支持这个分辨率

网友:
我用的海美迪,很好用。找新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手上的小米没有AV输出呀。用电信的机顶盒能用,就这款小米用不了。 ...

有输出的,只是需要一个转接线。

网友:
创维e900v22c 我感觉不错2+8G 挺流畅的

网友:
老电视接AV模拟就够啊

网友:
n1盒子,性价比高,可玩性好,名不虚传。

楼主:
买的投屏器刚到试了下,1080的能正常使用,就那小米的用不了。

网友:
淘寶買個百元的破解盒子,乾淨便宜

网友:
我有个英菲克I6 8G版 盒子,20元要不要,带遥控带电源,都是原装 里面我装的电视家无广告的,
直接开机就进入电视直播,不想玩了东西太多 算送坛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