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手机电量突降到1%,但是还能用好久

楼主(2023-01-29):
iphone7的手机,去年这个时候换的飞毛腿2350mah电池,这个月发生好几次了,这是昨天的记录,从18点开始,电量突降到1%,然后我就开启了高德地图保持屏幕常亮,一直到21点自动关机,然后插上充电,记录显示共冲进去2400mah的电量,由于充电时候屏幕显示电池状态是常亮的,充满维持电流是10ma左右,冲了将近5个小时,所以要减掉500mah,也就是说冲进去了1900mah的电量,并不算少

这是10天前的记录,电量从75%直接掉到了1%,当时正好还没过保,联系了商家,答应换给新电池,但是要将旧电池先寄过去,那么换新的这段时间就没有手机用了,所以如果电池没问题,就不想换了

网友:
不换就再买一块

网友:
没有经过认证的电池,识别不准?

网友:
估计电池有问题。

网友:
的确如此,1%电量,实际上只是个数字。。。

能用很久

网友:
需要校准电量

网友:
换咯,几十块钱,还有视频教换,我的手机也是,掉到1%扛好久,两个月后不定时电量从50%多突然关机,前两天刚换一块电池,自己换,现在满血复活,再坚持两年换手机。

网友A:
就是电池不行了,各种第三方品牌的电池保护板都不是原装的容易导致各种问题,

网友:
我的6P老机换德赛的好不少

网友:
电池的保护板有问题吧?

网友(2024-07-07):
一年还能保修?

网友:
买电芯移植更好,二十多点

网友(2025-02-04):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池不行了,各种第三方品牌的电池保护板都不是原装的容易导致各种问题, ...

我原装的电池用了5年一直好的,后来突然开始1%
开始也以为电量问题,
后来发现1%可以用很久
所以可以排除第三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