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集成块居然是电阻

楼主(2023-01-29):
6.82k的

网友:
还有定向的缺口

网友A:
早期的电阻排,很正常吧。

网友B:
测试下温漂看?说不定是高稳定性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下温漂看?说不定是高稳定性电阻呢……

哈哈,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电阻排,很正常吧。

阻值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电阻排,很正常吧。

这样的排阻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个是排阻嘛

网友:
阻值很正常这个是排阻

网友:
这是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
烧开看看啥样子

网友:
谢谢分享,只见过排阻,没知道还有这种电阻排。

网友:
排阻,比较古老的了

网友:
既是排阻,又何必打上定位符号呢?用表测一下,引脚之间有无牵连

网友:
见过排阻,但是没见过这样的排阻。

网友:
拆开看看内部啥情况

网友:
这样封装的排阻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样的排阻还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