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笔记本正版win10系统,U盘安装win11会不会自动激活成正版的

楼主(2023-01-29):
我有一个笔记本,买来时自带正版win10操作系统,现在想换成win11,但是笔记本没有TPM2.0,CPU也不符合升级win11,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我用U盘安装原版的win11后,能不能自动激活。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会,但可以试试官方升级包,选择同版本基本无损激活

网友B:
老美的东西越来越目的性很强,后门漏洞都是威胁

网友:
我的 dell g7 安装win11 家庭版。直接激活。只要版本相同就可以。

网友:
可以,但必须是对应版本,一般电脑自带的正版序列号是家庭版的

网友:
可以用 HEU 数字鸡活工具,
很方便。

网友C:
你先升级win11然后再重装呗

网友D:
win11 难用死了 真心不推荐换

网友:
用U盘安装不会自动激动,除非是别人加工过的。
你可以使用激活工具自己激活。

网友:
可以的,版本对就可以

网友:
bug11这个坑别人避都来不及,你还自己往里跳

网友:
版本对直接自动激活,如果没有激活则手动激活一次就可以了,目前只要是正版的win7/8/8.1/10/11的序列号都能激活对应版本的11!

网友:
升级能自动激活,安装应该不会

网友:
如果不是玩游戏要新系统,还是xp快,后面对硬件高,又限制硬件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美的东西越来越目的性很强,后门漏洞都是威胁

求你别用,国产UOS更适合你

网友:
检测不符合升级条件,win11不背安装失败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会,但可以试试官方升级包,选择同版本基本无损激活

同意。系统版本一样(比如同为家庭版),可以升级安装、正版数字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升级win11然后再重装呗

微软天天推送着让升级成win11,不就是硬件限制升级不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1 难用死了 真心不推荐换

我的两台台式机都用着win11,感觉除了界面有些变化,另外界面比win10美化的更漂亮,其它方面跟win10没啥区别,什么BUG之类的也没碰到过,感觉win11用着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