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天狼眼S20;空心仓改实心仓+海星3A驱动+XML2 6500k完美~

楼主(2023-01-29):
泛光筒很实用,实心仓+正品CREE灯珠能够满足大多用途,正品珠光色很正,无光斑泛光使用也不刺眼。

以前找人车的实心仓螺纹不配套,捷径直接塞铝棒了。

网友:
一个字:完美

网友:
最后成品图,好漂亮!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
光晕挺好看

网友:
好手艺,钻床加工大件是个好东西

网友:
散热冗余做得不错

网友:
有机床就是不一样

网友:
可惜还是凸透镜调焦,聚焦方形光斑后,LED旁边光线被套筒吸收,导致光效低。机床都有的话,应该在供应网站取样几个全反射元宝透镜,自制纯铜导热柱电路仓,远近调焦都可以利用很多光线,缺点导热路径较长,最大只能3瓦700ma。

网友:
有设备还要有手艺 缺一不可

网友:
铝棒夜可以把

网友:
还有机床,这么厉害

网友:
立式车床?还是铣床?
lz这是在铝棒上钻了两个通孔吧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

网友:
手艺不 错,手电筒改的完 美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