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热水器打不着火 有点火声 有煤气味

楼主(2023-01-29):
能听到放电声,和啪的一声响。就是没点燃,能闻到煤气味道。   这是什么原因?  点火针坏了?

更正:没有放电声,只有啪的一声响。应该是点火器坏了,没有脉冲放电了。 几年前换过点火器,最近供电的手机锂电池过放后,才注意到点火器的指示灯亮度很低了,之前都是很亮的闪一下。可能是我用锂电池供电损坏了点火器(用了2年多)?

网友:
打开盖子看点火针哪里,手动点下看行不行,能点着能出热水就是点火针或者点火线圈。点不着可能是水流感应电磁阀坏了

网友:
换电池!擦一擦打火头。

网友A:
换灶台吧,看您描述您这个灶台应该是不带熄火保护的。现在很多都要求带熄火保护功能,也就是当灶台不着火的时候是主动关闭进气阀的,这样当扑锅了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灭火时会有个很好的安全保障。

网友:
打火偏弱或者电弧发生位置已经偏移了

网友:
去某音上搜这种故障看看。

网友:
你只要反复开关进水阀几次点火几次就正常了,看看我下面这个帖子,就懂得燃气热水器点火原理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487-1-1.html

网友:
检查一下打火针火花打哪儿去了,是不是间隙有异物

网友B:
热水器打火声应是连续的,只响一声或响声弱说明电源电压不足。

网友C:
处理方法:1、既然可以打火、电磁阀可以打开,一般多打火几次就可以点燃。2、用燃气灶专用点火器点火,能燃的说明电磁阀没有问题;点不然的,说明电磁阀没有打开、或者点火针偏离,不能打火。

网友:
看了看,楼上好多回答问题的连是燃气热水器还是煤气灶都没有搞清楚,都在出主意

好歹把楼主标题看完啊

网友:
“能听到放电声”说明点火线圈没问题;“啪的一声响”说明电磁阀工作正常。重点看点火针的火花是不是打偏了和感应针位置能否感应到火苗燃烧

网友:
這個現象 很常見

网友:
热水器打不着火 有点火声 有煤气味,打火脉冲不连续,换电池。

网友D:
拆开,打磨一下点火针,调节一下位置就可以了,一般不会烧坏!顺便检查一下热电偶或者等离子针是不是氧化了,无法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灶台吧,看您描述您这个灶台应该是不带熄火保护的。现在很多都要求带熄火保护功能,也就是当灶台不着火的 ...

楼主说的是热水器不是灶台

网友:
典型表现:啪啪啪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打磨一下点火针,调节一下位置就可以了,一般不会烧坏!顺便检查一下热电偶或者等离子针是不是氧化了 ...

更正:没有放电声,只有啪的一声响。应该是点火器坏了,没有脉冲放电了。 几年前换过点火器,最近供电的手机锂电池过放后,才注意到点火器的指示灯亮度很低了,之前都是很亮的闪一下。估计是我用锂电池供电两年多损坏了点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打火声应是连续的,只响一声或响声弱说明电源电压不足。

更正:没有放电声,只有啪的一声响(什么阀门开启的声音?)。应该是点火器坏了,没有脉冲放电了。 几年前换过点火器,最近供电的手机锂电池过放后,才注意到点火器的指示灯亮度很低了,之前都是很亮的闪一下。应该是我用锂电池供电2年多损坏了点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方法:1、既然可以打火、电磁阀可以打开,一般多打火几次就可以点燃。2、用燃气灶专用点火器点火,能燃 ...

更正:没有放电声,只有啪的一声响。应该是点火器坏了,没有脉冲放电了。 几年前换过点火器,最近供电的手机锂电池过放后,才注意到点火器的指示灯亮度很低了,之前都是很亮的闪一下。应该是我用锂电池供电2年多损坏了点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