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德力西C63漏电保护断路器

楼主(2023-01-29):
车库里给电车充电的德力西C63漏电保护断路器坏了,合不上电,从外观看有烧蚀的痕迹,应该是触点接触不良造成开关烧坏,拆开看果然烧得一塌糊涂,到底是63A的断路器用于7KW(约32A电流)的充电器不行,还是开关质量不达标?大家说说。说明一下,这个开关是2019年1月份安装并开始使用,刚好用了3年。

网友:
把电路板上的电路画出来啊

网友:
看着像是质量不过关。

网友A:
过载烧了?还是触点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烧了?还是触点质量不行

过载的可能性不大,电车充电器的功率是额定的,而且有过流过压保护。

网友:
DLX的产品就是LG

网友:
触点质量不行
建议更换 施耐德,abb,西门子

网友:
delixi一直印象不好

网友:
烧得这么严重

网友:
烧的很严重,估计是长时间过载了

网友:
开关电流嘘数,标称80%电流才安全。

网友:
外面看不出烧迹象的可不常见

网友:
本就是低端产品,不要抱太大的期待!
有人做过测试,一样的型号德力西正泰温度不相伯仲,证明触点材料很差,过电流升温!

网友:
过载了会跳闸的,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喜爱用德力西的,原来德力西漏电保护断路器坏了也拆解过玩玩,就没想到照相发帖到这上面来,一个字“懒”!

网友:
坏的拆了,新的啥样介绍下吧。

网友:
等高人分析,为什么这烧的里面。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63A,触点这么一点点,烧蚀正常。可以重新换一个空开,再与漏保组合到一起,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