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智能马桶冲水时管道共振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29):
冲水时伴随着深沉的怒吼声,厨房洗菜盆的冷水龙头也跟着流出一股细流。如果用手掌使劲堵住这股细流,共振声就消失了。前一阵给洗菜盆换了一个冷水龙头,共振确实消失了一段时间。但时间长了老毛病又犯了。在弄清缘由之前,总是是换水龙头也不是事。有可能共振是因,龙头损坏是果。
破坏共振条件可以改变固有频率或增大损耗。在管道上接一节肓管,调节肓管中空气柱的长度应该可以改变共振频率。感觉肓管不好收纳,就先在管路上串联一个单向阀,类似电路中的二极管。说干就干。

事实证明,没有效果。

补充内容 (2023-2-11 13:14):
更换了一个密封性较好的阀芯,解决问题。详细情况在52楼。

网友:
估计水路不大通畅吧。

网友A:
出水不畅是共振声的源头,而金属是共振声的加强器,把金属管道全部换掉,改用塑料管试试。

网友:
高科技,合理利用可以当做震楼神器

网友:
折腾水管不会漏水么

网友B:
单向阀为什么不装到马桶进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不畅是共振声的源头,而金属是共振声的加强器,把金属管道全部换掉,改用塑料管试试。 ...

忘了交代水流走向。竖管是进水管,水流自上而下。
下面三通分成两路,向左去马桶,向右去洗脸盆。单向阀仅给马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阀为什么不装到马桶进水管?

单向阀就是接在马桶上的。

楼主:
因为房间水压大,就选了无水箱的马桶,自来水直通马桶进水管。估计马桶需水量大,进水管用的是6分管。自来水管只是静压力大,但管子细,水阻大。相当于开路电压高但内阻大的电源。马桶里有电磁阀,如果电磁阀开度与水压有关,好巧不巧就可能行成振荡器。

网友C:
水压已经大到了水龙头硅胶垫圈压不住的程度了,建议是给入户进水加减压或者单独给马桶降压!

楼主:
当初买无水箱马桶时店家只问了水压,我测试在0.4个兆帕左右,店家说行。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店家没问,我也没考虑到,就是水阻,或者说无龙头时的出水量(相当于短路电流吧)。

楼主:
待会儿把单向阀拆了换成三通,在三通上接一节肓管。其实就相当于并联了一个电容。要容量大就把肓管换成单管进出的耐压罐,管口朝下。

网友D:
水流量太大。换成带水箱的,放水时水流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流量太大。换成带水箱的,放水时水流小点

当初选不带水箱的,就是为了缩短一点马桶长度。因为管道明装,马桶不能紧贴墙壁。当时店家问了水压说可以用,事实上也确实可以用。共振问题不影响马桶清洁,就是听着不舒服,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压已经大到了水龙头硅胶垫圈压不住的程度了,建议是给入户进水加减压或者单独给马桶降压! ...

静态水压不大,0.4Mpa左右。马桶不工作,水龙头都是滴水不漏的。一旦共振起来,估计就像电磁谐振,Q值高的话可以出现比静态水压大很多倍的峰值水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态水压不大,0.4Mpa左右。马桶不工作,水龙头都是滴水不漏的。一旦共振起来,估计就像电磁谐振,Q值高 ...

你的马桶断水时是瞬断的造成水锤,我家的也有这个问题,断水时咚一声,全家管子振颤!于是买了个消水锤的罐子用软管接长后塞在马桶后面!

网友:
潜水艇之类的消水锤玩意大言不惭的要100多块,买个0.5升的不锈钢膨胀罐子加一根0.5米的编织软管才40不到!
只是人家靠弹簧,膨胀灌靠气压,存在跑气的问题,老毛病犯了的时候要往罐子里冲点气。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家卫生间水龙头关闭时净水机进水管或抖动一下

网友:
水锤现象吗,有专门的水锤消除器

网友:
你把进水调小,没有能量了,他用什么震动,肯定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