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两个知名大品牌油烟机-胆小勿入

楼主(2023-01-29):
看着油烟膏子就想吐的人,劝退不要看了……

价格4000多 值不值得 大家看吧
要说科技含量 大家品品……
先看新的吧

我以为是无刷电机 然而并不是。
下面看看用了8年的油烟机

这是下面图片那个盒子里面的电器元件 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电容

值不值呢?

网友:
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有点恐怖

网友:
4000多娶了个方太太,值!太值了!

网友:
这个不算贵,我2012年买了一台集成灶,带消毒功能的,花了近一万元呢。用了10年,不过没出毛病就是一年倒一次废油有点费劲,油盒被黏住,很难拉出来。

网友A:
最怕拆和清洁用过的抽油烟机了到处都是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拆和清洁用过的抽油烟机了到处都是油。

都怕,但自己动手,能省几十元人工费

网友:
和几百元的没大的区别,也是一只电机,几个按钮,外加两个照明灯。

网友:
可怕的不是油腻嘎巴,而是爆炒烹炸的恶习,不仅油腻四溅,生产大量毒物,还把营养食品毁成垃圾,所以改掉陋习才是根本。
至于清洗油腻也不是很难,就是把它放在食用碱水里煮一会,刷刷的就都掉了,如果想痛快那就像洗油烟机老板那样来点工业纯碱热水更容易洗净了。

网友B:
厨卫还是买大牌子(我说的是销量够大的大牌子),免得广告费均摊你遭不住,油烟机超过1000都是智商税,就一个或者一大一小两个电机而已

网友:
厨房装两个换气扇,基本上等于抽油烟机。还容易更换。

网友C:
4000多的与1000元左右的比,无非就是钢板厚点,电机几乎都差不多,拆的多了,自己买的时候就随便买了个400多杂牌的,也用了几年了,打算过几年油腻太大的时候干脆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厨卫还是买大牌子(我说的是销量够大的大牌子),免得广告费均摊你遭不住,油烟机超过1000都是智商税,就一 ...

这油烟机 就一个罩子加一个管道风机 看到转速了吗 1050转每秒 还不如直流无刷电机 至少几万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0多的与1000元左右的比,无非就是钢板厚点,电机几乎都差不多,拆的多了,自己买的时候就随便买了个400 ...

感觉就是铁皮做的挺规整的,做铁皮发了不少钱 3000元加上200的电机。

网友:
抽油烟机买个差不多的就好了,太贵的智商税

网友:
油烟机内部差不多都这样,没啥奇怪的。

网友:
我家就是这款型,欧款!,有时候会不小心碰到头,有时候我觉得斜度款好

网友:
难得看油烟机内部,学习了。

网友:
油烟机,灶具是家电里利润最高的. 几块铁皮,一个电机,就是大3K. 相比一个洗衣机 多那么多东西, 也只能卖这个价.

网友:
已经换过3个油烟机了。心得就是:要多了解清洗拆解是否方便。现在买的是新飞。其实是广东那边代工的。同款的别的杂牌也有。就是斜的,然后左右2个风机,用的是三块栅栏重叠的板作为过滤油烟。非常容易清洗,我表示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