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色环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23-01-29):
这个R1色环电阻阻值多少?

第一个环是什么颜色?棕色吗?

网友:
这不是蓝色吗,怎么会看成棕色?
蓝红橙金
62000+-5%?

网友:
6.2k,紫薯布丁

网友:
蓝红橙金 62k

网友:
金色一般都是尾号

网友A:
我觉得是62K,要是与CBB并联的话,原则上有点小。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便知道了;自己看的话,蓝6,红2,橙3(代表10的三次方),金是精度等级(5%),所以应该是62K欧姆。

网友:
色环表示是62K。

网友:
四环电阻,蓝6,红2,橙3(10的三次方),金是误差(±5%),即62k±5%欧姆

网友B:
第一环明明是蓝色,怎么看成橙色的了,是有色盲吗

网友:
62K的,4色环

网友:
62KΩ±5%

网友:
给你一个在线色环电阻计算器
https://tool.520101.com/yuanqijian/4sehuandianzu/

网友:
0.062M奥密克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62K,要是与CBB并联的话,原则上有点小。

可能是和C1并联(2.2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环明明是蓝色,怎么看成橙色的了,是有色盲吗

我以为从左边开始数

网友:
肯定是62千吹

网友:
第一环明显是蓝色

网友:
蓝色是第一环,金色是标示误差的,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