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德生pl660,看看两个版本的控制板

楼主(2023-01-29):
最近因为这个收音机航空波段突然无法正常使用,频率被固定在118兆无法变动,键盘输入其它频率则显示ERR,其它功能全部正常,怀疑是控制板固件问题,正好手上有两台不同版本的pl660,一台可以正常使用,一台就是这个故障机,于是打开收音机控制板看看,控制板结构很简单,就一块eprom和一个MCU,其它就一些贴片元件和按钮,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别是一个用的牛屎封装,一个是普通封装。控制板通过一条20pin的排线控制收音机的工作状态,交换两个控制板,故障跟着控制板走,确认故障在控制板上,我认为故障现象应该是固件损坏造成的,并猜测固件就在这个eprom中,于是尝试把正常机eprom中的数据读出来写入故障机的eprom,结果故障依旧。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这个收音机的固件难道是存储在MCU的自带存储器中的吗?

网友A:
我当年好象是400多买的pl660,一次都没拆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好象是400多买的pl660,一次都没拆过

还有为什么不返厂维修呢,严重的故障还是让厂家处理吧,德生的售后服务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德生的售后服务还是不错的,返厂!

网友:
不知道德生的那个候传先生还在不在岗。

网友:
有没有恢复出厂之类的设置呢,先恢复出差设置看看!

网友:
德生收音机外壳呢

网友:
德生最好的就是售后了,返厂吧

网友B:
其他波段如果没有故障,那基本不会是控制板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为什么不返厂维修呢,严重的故障还是让厂家处理吧,德生的售后服务还是很靠谱的。 ...

这个机器主板被电池漏液腐蚀过,不知道德生对这样的机器愿不愿接招。不过这个故障肯定在控制板,控制板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受影响,而且从故障现象看不像是硬件故障,控制板与主板之间是是串行通信,不太可能只在某个频段出错。另外,自己折腾比较有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波段如果没有故障,那基本不会是控制板的锅

我把正常机器的控制板换过来,一切正常,应该可以肯定是控制板的问题了吧?而且感觉是软件故障,控制板就是一个单板机,硬件故障不会只影响某个波段。感觉像是某种意外原因,让程序中航空波段的宽度变成0了。

网友:
这种小容量EEPROM只是存储频道数据,控制程序在MCU内,应该是出厂前就写进去了

网友:
返厂或和售后发个邮件问问咨询下,毕竟人家才是专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正常机器的控制板换过来,一切正常,应该可以肯定是控制板的问题了吧?而且感觉是软件故障,控制板就 ...

软件故障一般是程序跑飞,把电池取出放一段时间再放入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那种软件故障感觉不会发生,MCU里存储固件的闪存虽然时间久了会全部失效或部分失效,但MCU读取固件失败会直接变砖,不会其他功能是好的,就某个波段坏了。你把“坏的”控制板接上另一台的硬件,是什么现象?

网友:
复位一下试试,不行就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故障一般是程序跑飞,把电池取出放一段时间再放入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那种软件故障感觉不会发生,MCU ...

坏机器控制板放在正常机器上,故障现象和故障机一样。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波段切换没有真正切换到航空波段,波段切换指令是排线三条线输出的编码信号,会不会某条线断线或短路不能形成正确编码信号?晚上回去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118兆的信号看能否被收音机收到。

网友:
德生,最好的售后!

楼主:
回家用网分仪当信号发生器扫了一下118兆附近,收音机确实能收到信号,说明收音机的工作状态已切换到航空波段,看来前面的猜想不成立。想不到其它原因了,只能返厂了。

网友:
十年前的PL600还在正常服役中

楼主:
厂家要11号才上班,暂时不能返厂。想请教一下pl660是不是有暗藏的彩蛋功能可以调整波段宽度或关闭某个波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