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58D热风枪能否DIY个吊座,夹座,头向下的固定架 解放双手。

楼主(2023-01-29):
希望大家用最省钱,最容易,最实用的思路

铁丝可以做一个。但不稳。

木头小棍子可以做一个。

铁片可以做一个。。。

欢迎探讨

网友:
整个BGA焊台

网友:
整一个夹持在桌角的台灯支架,再加一个省力弹簧,参考工厂流水线里的打螺丝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没找到女朋友的,我一般叫老婆帮忙 。望楼主兔年再接再厉,早日脱单,兔年事事如意,财源滚滚 !

网友B:
淘宝上有现成风枪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没找到女朋友的,我一般叫老婆帮忙 。望楼主兔年再接再厉,早日脱单,兔年事事如意,财源 ...

这个比较省心,还是智能的

网友:
上TB买个竹节管,再配一个厚重的底座和大号铁皮夹在竹节管头部即可实现楼主的愿望,成本极低,可靠性极强。

楼主:
希望大家用最省钱,最容易,最实用的思路。。。

怎么去固定下那个不重的风枪头?能在个一定的高度??

楼主(2023-03-20):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现成风枪架

参考参考

网友C:
搞个鹅颈万向管,一端固定在桌子边上,枪头固定好可以随意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鹅颈万向管,一端固定在桌子边上,枪头固定好可以随意定位...........

要有力量的,怕吊不住,如果有个升降台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有力量的,怕吊不住,如果有个升降台最好

那种手电钻变台钻的支架,一套好像70吧
强力夹+不锈钢角码+蛇皮管+旧台灯底座也可以

网友D:
在网上有几元钱的升降杆,掏来加工一下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有几元钱的升降杆,掏来加工一下还是挺好用的。

是啊,最好成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