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还有必要添加独立声卡吗?

楼主(2023-01-29):
一老友准备上hivi音箱和独立声卡(原机用的是迫击炮+漫步者音箱),一向用集成声卡的我被问到盲点了

所以请教大家,独立声卡有必要吗?预算是500元内声卡配M100MKIII

网友:
没有必要,难道你没发现自从电脑上声卡变成 High Definition Audio 后,独立声卡几乎从市场上消失了,除了有一些特殊行业需要。

以前都是模拟转换,现在都是数模转换,基于材料的进步音质已经很少收到硬件影响了,处理器频率都步入GHz时代了,处理还处于KHz频率的音频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网友:
对于就听个响的我来说无所谓,如果是上万的音响就另说了...

网友A:
真想搞声卡,也搞个外置的。

内置的不是专业场合,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想搞声卡,也搞个外置的。

内置的不是专业场合,差别不大。

外置受接口和协议带宽影响其实能处理的资源不多,PCI-E的内置声卡起步150MB/S,USB的到现在还有USB 2.0的卡最大才40MB/S,光是电源和线损这两方面也不考虑外置,更何况DTS之类高带宽声源解码

网友:
搞吧,不说硬件上的提升,至少从心理上的听感就不同,不然心里这关过不去。

网友:
万元以下听个响
我的建议是:没必要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主板自带的声卡收到的干扰太大了,我是用耳机的,用好的设备听歌效果比集成声卡强太多,最直观的的感受是能听到很多声音的细节,比如歌手唱歌是的唇音,声音的层次更加分明,不同乐器之间的声音能清楚的分的开

网友:
这个要问耳朵了,高级点有要求的耳朵就上一块千元以上级别的,普通耳朵就板载声卡

网友:
外置声卡吧,毕竟独立声卡没市场了!!

网友:
高端主板上的集成声卡通常都不赖,低端主板建议还是另配一个声卡吧,用MK3还是听的出区别的。

网友:
不要管其他人怎么说!就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
瞎想啥呢,M100MKIII 是蓝牙音响(其价格里面包含一个远贵于声卡的蓝牙功放),直接用蓝牙就好了

网友:
PC上玩hifi啊?告诉老友,得先换个电源

网友:
是的,耳朵决定一切。专业的与业余的不好比。

网友:
现在“独立声卡”已经转向DAC或USB方向,不在跟主板作斗争

网友:
我反正用独立声卡做出了举世无双的效果,主要用途是配合便宜货能出好效果,无双是因为没有普适性,得实地调试,所以也不能分享

舍得砸钱,全砸音箱上就可以了,集成声卡用个白噪音调下均衡器就够用

网友:
机箱内的环境可能影响,各种干扰。
用usb线接个外置声卡,可以有效减少干扰。

网友:
直接告诉他,如果预算不加最少一个零,就是智商税。

网友:
听歌的话外置声卡DAC解码器比板载的(H310主板的螃蟹芯片)好,反正我试过能听出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