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两个光猫一个监控实际功率多大?想用光伏供电

楼主(2023-01-29):
家里用电信套餐,五个手机加两条宽带(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加一个座机,一共三根光纤。

因为座机是先装的,后面的光猫没有语音功能,所以,农村有两条光纤,需要两个光猫。

老人舍不得用电,特别是监控,他总是拔插头,不同意用。
有懂的说一下,这三个设备实际功率大概有多大?
如果用光伏供电的话,肯定是投入产出比不大,但是意义大。
或者能让家里电费总额降下来也行。我们不在家就一个电热水器,想把这个改成坛子气。
家里的电器都是常规的,微波炉,快速烧水壶,电饭煲之类。
我们回去就会多一个热水器,取暖器之类。
我起先的想法是光伏板,用汽车或者电动机电瓶,然后逆变为220V,再加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这个成本就太高了。工程也不小。

如果没有这个48V的家伙,用12V直接供电就省事了。

应该能在摄像头这边直接供12V。
改下方案,光伏只管这个监控,要求低,不需要转换,有电就看,没电让之离线。

闲着没事看了下闲鱼,有成套给监控供电的太阳能系统,两百多块钱一套,十年回本。
如果自己拼的话,一个10A充电控制器20元,一块旧的汽车电瓶不计费,就差光伏板了。要搞还是可以搞。
只供监控的话,估计百十来块钱可以搞起来。

网友A:
你买一套太阳能供电系统,够交10年以上电费。

两光猫算10W,两摄像头算10W,合计20W(实际应该都没有这么高)。

20*24*365=175度电,峰谷电平均算4毛5一年也就80块钱的电费。

网友:
两个光猫约20W,一个摄像头一般10W,加起来30W吧。

网友:
理念不转换,没用...

网友:
48V监控用电大一些,光猫用电不大,12V用电瓶直接供电,48V只能用逆变器220V了,效率低一些了。

网友:
  犯贱  你把电费一次搞上 1000 块   然后告诉老人 这东西 不耗电  还能发电 ……

网友B:
你网上给老人缴电费就解决了,或者扣费账号绑定你的银行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网上给老人缴电费就解决了,或者扣费账号绑定你的银行卡

家长不放权啊,他说,就算只用一块钱,还可以买个馒头吃,这摄像头有啥用?

网友C:
你扔给他200块,让他不要拔就可以了,就说这是我赚钱的设备,你一拔我每天要损失100多。
然后你可以做个双备份,买4节15A铁锂加保护板大概100元,充电器20元,然后摄像头网线扒开灰白拧一起当负极,蓝白拧一起当正极,另一边也这样接上DC头插摄像头单独供电通电试机,不超过20米网线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电压就统一12伏了。

如果晚上摄像头下线,那么需要改造POE供电把变压器换成12伏变48伏DCDC升压器!

网友:
以前做过,带一个光猫一个路由一个监控,一张150W板子+12V 20AH电池就可以
但是除非你有现成的电池和太阳能板,否则划不来

网友D:
老人舍不得用电,特别是监控,他总是拔插头,不同意用。

有没有可能就是老人不想被监控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套太阳能供电系统,够交10年以上电费。

两光猫算10W,两摄像头算10W,合计20W(实际应该都没有这么 ...

价格是对了,算法有问题啊

网友E:
电热水器改燃气比较省电费

网友:
用插座自己做个节电器,外壳上写节电99%,然后把光猫插在这个节电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扔给他200块,让他不要拔就可以了,就说这是我赚钱的设备,你一拔我每天要损失100多。
然后你可以做个双 ...

直接搞张光伏板给这个摄像头供电。光伏有电有,没电让它离线也就离线了,这样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热水器改燃气比较省电费

农村还没天燃气,只能改坛子气。能把电费降下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就是老人不想被监控着

就是,我我说给我农村的爸妈装,他们就是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就是老人不想被监控着

应该不至于,在又没在室内,照着大门口及外面的路上。

网友:
首先光伏不稳定
另外POE供电改了吧,用1236传输数据,4578用来做12V供电,这样系统简单点

网友:
48V那个设备,你检查一下,应该可以改12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