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进口不锈钢潜水泵

楼主(2023-01-29):
几年前从黄鱼淘来的意大利罗瓦拉不锈钢潜水泵,卖家说是进口房车上带的,用过几次就坏了,看着价格不高就拍下了。
这种蓝色的电缆线质量很好配套电机是370瓦,杨程44.5-26.5米,流量0.6-1.2立方米看外壳材质像是316不锈钢的,连叶轮泵轴和过滤网都是不锈钢材质。外边没有磨损划痕,如卖家所说使用次数不多。拿下泵头,这种电机螺丝必须要用加长薄壁空心套筒才能拆下来。去掉不锈钢盖子以后露出电机的前端盖,圆圈○里面带有钢丝滤网的小孔,估计是平衡内外压差或者用来注油的。拿掉端盖,取出转子,从明显发黑的部位猜测电机是缺水干烧弄坏的。前端盖和定子是一体的,需要打开底盖才能拿出转子,定子全封闭的,和屏蔽泵类似,看不到线圈,里面充油用来润滑和散热。下端盖石墨轴承,上面有三个注油的凹槽。底坐推力轴承构造,黑色的是石墨圈,直接和下面两个小耳朵接触,整个轴承靠底坐上的两个钢珠支撑,可以来回摆动。叶轮部分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没打开,图片是厂家拆解的。控制开关盒,电路图。通过简单拆解分析,这种全不锈钢,全密封的水泵设计合理,用料考究,确实要比普通潜水泵耐用。家里以前用的普通潜水泵,定子内部充水冷却,用的滚珠轴承+油封构造,用不了多长时间,泵轴生锈磨损油封,抽上来的水都有黑色粉末,轴承内部进沙子,几天不用就生锈卡死,劣质铸铁外壳上连螺丝都锈蚀掉了,虽然价格便宜,总的来说还不如这种不锈钢的经济划算。

网友A:
看着做工不错,看不出来是哪里坏了

网友B:
做工确实挺精致,这个应该不是房车的污水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确实挺精致,这个应该不是房车的污水泵吧

猜测是水源水泵,应该是缺水干烧或者电源接错了给电机线圈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不错,看不出来是哪里坏了

电机烧了,总万用表测量三根接线柱,其中有一根断线了。

网友C:
泵体留着,另外弄个电机继续用

网友:
看着做工挺好的。

网友D:
这玩意不便宜吧,多长 看整体图不太大 但是看叶轮那边感觉不小啊

网友E:
深井泵,房车要这泵有啥用?单叶轮的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泵体留着,另外弄个电机继续用

恩,后来又配了一个滨特尔的电机。

网友F:
看着大部分零件还好,应该不难修。

网友:
做工还是挺精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便宜吧,多长 看整体图不太大 但是看叶轮那边感觉不小啊

打黑来的,价格不高,加上后来又另配了一个滨特尔电机也没超过一千块钱。叶轮部位没拆,图片是从官方引用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黑来的,价格不高,加上后来又另配了一个滨特尔电机也没超过一千块钱。叶轮部位没拆,图片是从官方引用 ...

打黑?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井泵,房车要这泵有啥用?单叶轮的足以。

猜测是户外取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大部分零件还好,应该不难修。

电机是全封闭的,外壳个前端盖焊接在一起,维修太麻烦了,后来直接花几百块钱配了个滨特尔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黑? 什么意思?

好坏不包,货物一经发出,概不退款。

网友:
做工不错  什么不经用呢

网友:
不锈钢的看着舒服。也许线圈上串了保险丝,可能不好拆吧。

网友:
做工很好,材料很好,就是用几次就坏了,这是啥原理?这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