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没有用坛子气烧热水器的,一年得烧几坛,用多大升的

楼主(2023-01-29):
群里有没有用坛子气烧热水器的?一年要用多少气,需要多大的热水器?

想改燃气的其中一个原因,家里现在用电器比较多,四台空调,两个电热水器,微波炉,电饭煲,电热水壶,取暖器都是些常规电器,农村的电表,这些虽然不会同时用,但同时用两个都小有压力。分流一个常用的主力出去是原因之一。

农村老人住在前院,通常也就二人在家里,热水的用量也就早上洗脸,老人淋浴的频次也很低。
电热水器24小时用电。想把热水器移机到后院我们用,给老人装坛子气的热水器。
安全不成问题,农村的房子,楼梯间上面是瓦,到处都是透气的,隔墙装在楼梯间。

网友A:
装个太阳能热水器吧,大部分时间都能用,燃气热水器或者电热水器只是在没太阳的日子使用。

网友B:
还是用电的吧,别折腾了,没通天然气还得自己去灌气

网友C:
液化气的跟天然气的购买方法一样的,无非是出水量,如果隔墙,12L我觉得就够了,还要考虑当地的气温,如果南方地区,可以更小一点,江南及以北,还是大一点,否则冬天会出水比较少。

洗脸什么建议装个小厨宝,洗脸洗菜这些日常用热水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太阳能热水器吧,大部分时间都能用,燃气热水器或者电热水器只是在没太阳的日子使用。 ...

村里太阳能几乎全部淘汰没用了。故障率高,冬天还是要烧电。缺点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电的吧,别折腾了,没通天然气还得自己去灌气

不用自己灌,有人用三轮车送,只需要喊一声,下午就来装好坛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化气的跟天然气的购买方法一样的,无非是出水量,如果隔墙,12L我觉得就够了,还要考虑当地的气温,如果 ...

湖北,江汉平原。小厨宝不行。我有一个没用了,很耗电,因为它的保温做的不好,水也烧的少。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煤气罐的那种热水器。参考我下面这个帖子。我一罐煤气可以用一年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86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湖北,江汉平原。小厨宝不行。我有一个没用了,很耗电,因为它的保温做的不好,水也烧的少。 ...

洗脸洗菜挺好的啊,水再少也足够了,又不是用来洗澡。长时间不用比如晚上睡觉就关了。
燃气热水器的问题就是每次开前面有一段冷水,每次都有,频繁开关浪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太阳能热水器吧,大部分时间都能用,燃气热水器或者电热水器只是在没太阳的日子使用。 ...

老家十多年前就基本上家家太阳能了,确实节能又省钱。一个叔伯靠卖这个发家了

网友D:
“农村的房子到处都是透气的”,这是哪里啊?纪录片里非洲的草房子才这样吧?

网友E:
前几个月是85,现在是100,一年差不多要四五坛,家里三个人只洗澡用,厨房有电热水龙头。

网友:
用电热水器太浪费了,老人不经常用,通电耗电大半都是浪费掉的,只要燃气热水器合适,不会浪费一点,安装的地方离洗澡房近点,这样省材料省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农村的房子到处都是透气的”,这是哪里啊?纪录片里非洲的草房子才这样吧? ...

30年前预制板做的平房,楼梯间往上走,上面是瓦,燃气热水器可以装在楼梯间这边,隔墙是卫生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个月是85,现在是100,一年差不多要四五坛,家里三个人只洗澡用,厨房有电热水龙头。 ...

就按五坛算,燃料费500元。60升电热水器24小时带电,应该不止一天两块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按五坛算,燃料费500元。60升电热水器24小时带电,应该不止一天两块钱。 ...

房东长期不在家,他说你们要用就自己掏钱装天然气(3500),我当时觉得太贵就没装,一直烧瓶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房东长期不在家,他说你们要用就自己掏钱装天然气(3500),我当时觉得太贵就没装,一直烧瓶装气 ...

您光是洗澡的话,一年烧几坛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光是洗澡的话,一年烧几坛气。

洗澡就烧着五瓶左右,做饭的话一个月一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年前预制板做的平房,楼梯间往上走,上面是瓦,燃气热水器可以装在楼梯间这边,隔墙是卫生间。 ...

你说的是平房啊,还有楼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澡就烧着五瓶左右,做饭的话一个月一瓶

1500W的电热水器一天应该不止4度电,四度就是2块钱,一年7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