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校准四位半的表用多少精度的电阻合适?

楼主(2023-01-29):
刚看到立创上有高精度的贴片电阻买,正好手里有优惠券想着买几个来做个基准校表,目前上面可以买但到的精度有+-0.01% +-0.02% +-0.05%这三种,温度系数有+-5ppm,+-10ppm,+-25ppm,价格也是由高到低,
校准四位半最低要选择多少精度才行?这种贴片做基准靠谱吗?还是去买拆机的金属箔?

网友:
金属箔金属箔金属箔

网友A:
4位半应该是手持表,手持表的电阻档是不能校准的,除非你要动烙铁打磨。
从实际使用上,精度当然越高越好,4位半读数x0000,对于常用做校准的值是10000,1个字误差就是0.01%,温飘越小越好那自然是选5ppm。对于4位半表应用无论你选贴片还是金属箔几乎看不出差别。可以用100Ω-10MΩ 6个做在小pcb上配个小盒子……

网友B:
买0.01%的低温漂的贴片电阻,然后回来筛选。这是最省钱的办法!  买0.01%的线绕或者金属箔成本太高,一个阻值买一两个的话,就不少钱了,而且实测阻值也不定完美!买一堆筛选的话,没有几百上千搞不定 !所以,低价的贴片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
至于要多高精度去校准,看你强迫症程度了!如果只是要求精度合格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四位半表厂家手册上的精度范围! 0.01%的足够了!

网友C:
这类手持表,一般般的教学电阻箱够用了。懒一点的买几颗线绕电阻经济又实惠。让卖电阻的商家用6位半帮标一下,标5位数就可以了。。甚至5位半标一下就够好用了。
或者不用标定,直接拆4位半,5位半,6位半的老台表里的电阻(台表里的电阻一般比手持表高一个等级的)。用手持表对一下89不离10的。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D:
电阻挡无法单独法校准
差不多就行了,凑合用吧

给你举个例子,ut61e,绝对性价比神表之一了
结果这款表电阻挡有硬伤,换个挡位就无法刀刀卡线了,想打磨都打磨不了的,除非硬件上直接重新设计电路板

如果是其他四位半,价格不到位,也无法打磨,因为打磨的钱可能超过表钱了
价格到位的,它能校准,也用不到你操心,邮寄给别人校准就完事儿了

网友:
如果单独对电阻测量有需求
那我推荐你直接入手电桥吧,无论是精度还是毫欧级别的测量,都超过万用表
我用的是许老师7.8k那款,0.3%精度,现在有改造款,精度更高
发车价格也不贵200左右吧,有需求可以一起凑车票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0.01%的低温漂的贴片电阻,然后回来筛选。这是最省钱的办法!  买0.01%的线绕或者金属箔成本太高,一个阻 ...

谢谢!我就是看你的视频才入的ut61e+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位半应该是手持表,手持表的电阻档是不能校准的,除非你要动烙铁打磨。
从实际使用上,精度当然越高越好, ...

谢谢!但我看楼下不会修兄弟的视频,很多表都可以校准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挡无法单独法校准
差不多就行了,凑合用吧

电阻档应该可以校准啊,我看楼里的不会修兄弟他的视频中就有校电阻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手持表,一般般的教学电阻箱够用了。懒一点的买几颗线绕电阻经济又实惠。让卖电阻的商家用6位半帮标一 ...

谢谢,我也考虑过这样的,现在我看国产rx 70线绕电阻比较容易买到,有的商家也提供标定服务,这也是一个好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看楼下不会修兄弟的视频,很多表都可以校准电阻啊?

不动烙铁的调整叫校准。一旦要动烙铁就是磨机了。你再仔细看看吧,他是换了分压网络,那不能叫校准,手持表能校电阻的不能说没有,但很少,而且迄今ut手持表应该都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动烙铁的调整叫校准。一旦要动烙铁就是磨机了。你再仔细看看吧,他是换了分压网络,那不能叫校准,手持 ...

刚刚又看了一遍,发现校准电阻挡的都是软件控制的校准,就是插上标准电阻软件自动校准,就像这些视频里的
https://v.ixigua.com/BFC7CEk/
https://v.ixigua.com/BFXGxgj/
https://v.ixigua.com/BFXG7kv/
【众仪ZT-219万用表校准方法讲解!(DTM0660芯片方案)-哔哩哔哩】 https://b23.tv/tbYkiL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动烙铁的调整叫校准。一旦要动烙铁就是磨机了。你再仔细看看吧,他是换了分压网络,那不能叫校准,手持 ...

老提61E干啥?好像我只玩过61E似的,哈哈
61E都是过去式了!早就不玩了!
电阻档校准并不稀奇,现在都是软件校准了,绝大多数手持表都能校准,不能校准的反而很少见了,多数低端表不能每个量程都校准倒是真的!

网友:
买有电阻标定服务的电阻作为标准电阻是最省心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提61E干啥?好像我只玩过61E似的,哈哈
61E都是过去式了!早就不玩了!
电阻档校准并不稀奇,现在都是 ...

因为楼主说的就是6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又看了一遍,发现校准电阻挡的都是软件控制的校准,就是插上标准电阻软件自动校准,就像这些视频里的 ...

这些依然依赖于分压网络的绝对/相对精度。主要是用来补偿fe引起的误差的。一个量程的校准不能补偿量程间差异,最后要想精度1个字以内,基本上都要动几下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依然依赖于分压网络的绝对/相对精度。主要是用来补偿fe引起的误差的。一个量程的校准不能补偿量程间 ...

了解了,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