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48V5A锂电池充电器,加个电阻完美屏蔽电池温度检测

楼主(2023-01-29):
很有分量的充电器

三线插头,有NTC温度检测线

厚实的顶盖

好像是主动式PFC(经坛友指正,不是PFC)

主开关管

测试好几种电阻
NTC线直接连接负极不好使,报错
尝试22K电阻能用但是电流太低不达标

1k电阻也是报错
最后尝试10K电阻可以正常使用

把电阻焊到线路板上的这个位置

这里有3个焊盘,注意认清楚别像我装完外壳发现焊错无输出不得不返工

拆掉原来的NTC线

包好

这个充电器便宜好用,给小牛电动车的48v20ah锂电池充电快多了
如果懒得动手可以私信我,我有改装好的成品

网友A:
干吗不直接测一下电池里ntc的阻值,找一个相近的电阻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吗不直接测一下电池里ntc的阻值,找一个相近的电阻焊上?

这个充电器是二手的,不知道用于哪种电池,我改装完用来给小牛电动车充电

网友:
看高压侧两个耐压200v电容就知道这玩意没主动式pfc,主动式pfc高压侧有一个额外变压器或者大线圈,电容耐压一般都是450v 升压式pfc 输出电压大多都是390v 不可能用两个200串联得到400v 不谈电压均衡,390v已经在电容临界值了,一般设计都有余量

网友:
这电源还是494老方案,没有PFC的。

网友:
专业级别行家拆客

网友:
以为是电池,结果是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是二手的,不知道用于哪种电池,我改装完用来给小牛电动车充电 ...

小心会烧充电口保险是3A的,我8A的充电器插电池上正常,插车上的充电口一下可不充了,拆开一看,保险丝是3A的,线好像是0.5的,把充电器降流,换保险丝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会烧充电口保险是3A的,我8A的充电器插电池上正常,插车上的充电口一下可不充了,拆开一看,保险丝是 ...

我这样用了好多次了,好像没事?

网友:
小心烧掉呀!

网友C:
你这样,不怕高温出问题?

网友:
充电器用料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跳过温度检测,挖掘充电器的潜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不怕高温出问题?

小牛的电池稳的很,一大堆感温探头呢。这个充电器是买来改装然后充小牛电动车的。淘宝其他的充电器我不太放心。

网友:
为什么不加个热敏电阻啊,本来是为了安全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分享改造经验。

网友:
固定电阻替换热敏电阻,欺骗它温度稳定无异常

网友:
看机器质量不错哟

网友:
可行,但安全性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