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反光镜式行车记录仪有推荐?

楼主(2023-01-29):
1 双镜头,大屏幕。
2 后车玻璃,有时因外界应素如玻璃结霜等,反光镜看不清。另外一个原因,原中控台倒车影像,夏天光线太强,反而看不清。所以考虑加装后行车摄像头。
3 初设想,后摄像头加装二个,另一个后摄像头加装到车头,二个后摄像头通过 倒车电源来切换?
4 行车记录仪时间,因车内高温,内置电池可能一年不到就失效。时间不准很多强迫症接受不了。另位一种通过gps效整时间,价格会贵一些。
5 各位车友有什么好推荐的,最好京东自营,谢谢。

网友:
也向換一個看看

网友:
小米家还是360家去看看,有个70后还是啥牌子估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流媒体后视镜不行吗?

网友:
原厂流媒体后视镜就挺好,感觉还是无屏的小记录仪好用,后装的后视镜款的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70迈流媒体后视镜,后置摄像头要选夜视的
接倒车信号线,倒车视角自动下移

网友A:
我推荐凯迪拉克原厂流媒体,1,2,3代都有一个比一个贵。线材和摄像头整个做工明显好很多。

网友B:
倒车切换这个,说下我之前自己加装的侧视+倒车自动切换后视,正常行车点烟器取电共显示器跟侧视摄像头,倒车通过倒车灯取电接自制双12V继电器控制前后摄像头切换,一直运行良好,用了5年多,直到卖车拆下来最后小黄鱼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车切换这个,说下我之前自己加装的侧视+倒车自动切换后视,正常行车点烟器取电共显示器跟侧视摄像头,倒 ...

你这个和我现在方案大同小异。侧摄像头和倒车摄像头共用中控屏幕。加装了继电器和一个开关。显示倒车优先先。如果要看侧摄像头,按一下开关就可以看了(此时档位不能档位倒车档,其它档位都可以。),不占点烟器。只是车有10年了,侧像头现在看不清,接线是长线,没考虑日后更换,要弄个短线接头方便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凯迪拉克原厂流媒体,1,2,3代都有一个比一个贵。线材和摄像头整个做工明显好很多。 ...

现在不值了,贵的都翻番性价比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