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电子点烟器

楼主(2023-01-29):
我这个电子点烟器也是不能充电了,跟这位网友的现象一样:

拆电子点烟器 不能充电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应该是H091D芯片的充电部分挂了。
参考:
POS(手机刷卡器)改造大电流充电指南,兼切板指南|创意DIY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也从POS机上拆了一片SOT23-5的LTC4054兼容芯片,准备放在点烟器主板上。

我这个主板跟网友的稍有不同,看到右下方有点空间,就把4054放那吧。

改造后实测可以充电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充电时没有指示灯。

网友A:
把发热头拆下来焊到USB头上,插入充电宝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发热头拆下来焊到USB头上,插入充电宝就可以用了!

简单粗暴,

网友:
我的拆了做成T12手柄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东东,点烟器还有充电的?

网友B:
点烟器输出不都是12V么?
4054电流小,不如用4056。
另外4054也有充电指示的脚啊。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烟器输出不都是12V么?
4054电流小,不如用4056。
另外4054也有充电指示的脚啊。接上就行。 ...

应该是充电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烟器输出不都是12V么?
4054电流小,不如用4056。
另外4054也有充电指示的脚啊。接上就行。 ...

4054是有充电指示,但它是低电平输出,原充电指示LED是负极接地,原H091D芯片是高电平输出,要改造难度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4是有充电指示,但它是低电平输出,原充电指示LED是负极接地,原H091D芯片是高电平输出,要改造难度较 ...

自己接个LED就好啦。

网友(2023-10-16):
楼主你好前几日在HiFidiy联系过你按照指引来到这里,可是下面的帖子已无法回复了,我的车机是 慢速芯片 tja1055,恳请发我一份您验证过的工程文件谢谢 QQ 47064220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13189&page=4
[音响]1.5元的CAN模拟器完美搞定大众车机蓝牙、按键灯及1小时关机(50楼更新完美软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