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有没有对监控在行的,电信小翼看家摄像头除了POE供电还能用多少伏供电

楼主(2023-01-29):
小翼看家平台,易来孚EF5004,它有两条尾巴,现在有一条插上了,是网线,POE供电的,48V。

还空着一条,如果不用这个POE供电,其它一条是供电口吗?得用多少伏?
我不在家里了,另外一条线拍不了图。
盒子是网上找的同款图片。上面写了48V,另外一条会不会不同?

网友:
用12v1a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一大堆,12v2a的稳一点

网友:
dc  口一般是12v,算是监控标准了

网友:
如果有DC头,那就依次插电 5V,9V,12V  试

网友A:
把线尾巴拍个图片发出来看看呀

网友B:
即便是poe供电,那么接口肯定是标准的,直接买个poe盒子就可以了,电压估计是48v的,poe供电都是高电压小电流,到了摄像机内部都有dc-dc电路转换成需要的3.3v之类的

网友:
你那包装盒子上面写着48v

网友:
还是坛友眼睛厉害,盒子上的确写着48V,300ma

网友:
有可能是带盖子的重置按钮

网友:
哈哈,包装箱上写着48V300mA-350mA

网友:
楼主可以拆开看看,分析一下里面的供电线路

网友:
拍一下那条线,一般是12v供电,DC插座

网友:
包装盒子上面写着电源输入48V=300/350mA。

网友:
看包装不仔细啊,人家写得多清楚

网友:
线不拍出来,拍个包装盒?

网友:
一般大头是12V外负里正,小头是5V,实在要保险的话,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看看这个插头进去的电容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尾巴拍个图片发出来看看呀

现在不在家里了,下次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是poe供电,那么接口肯定是标准的,直接买个poe盒子就可以了,电压估计是48v的,poe供电都是高电压小电 ...

我想改光伏供电,不想用这个POE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