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优秀块是不是有点少:(

楼主(2023-01-29):
良好块的数量是不是在1000个一下才靠谱呢

网友A:
什么硬盘,垂直盘还是叠瓦盘,直连还是硬盘盒连接测的,一概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硬盘,垂直盘还是叠瓦盘,直连还是硬盘盒连接测的,一概不知

接usb3硬盘盒

网友A:
挂usb测的没有意义,这个软件不同类型设备的判断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usb测的没有意义,这个软件不同类型设备的判断方式不同

不同类型设备的判断方式不同,具体哪些不同?

网友(2023-03-17):
只要没有坏道,都可以使用。

网友B:
只看直连sata ,mhdd 测试结果。其他的当玩具参考。

网友C:
这是20多元的二手盘吧

网友:
如果做存储盘,不出现黄块,红块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直连sata ,mhdd 测试结果。其他的当玩具参考。

mhdd是不是不支持移动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20多元的二手盘吧

500g 20块能买到?

网友D:
良好的就已经算不错了,你这优秀比例太高还没有正常的,这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良好的就已经算不错了,你这优秀比例太高还没有正常的,这不正常

你用dg扫盘的时候,是不是除了dg还跑其他程序?

网友E(2024-02-01):
最好进pe,再用dg测试。而且别用硬盘盒

网友:
usb有延时,用usb测不准的,usb测出来没坏块就行了,其他没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进pe,再用dg测试。而且别用硬盘盒

你有个台式机专门拿来跑dg扫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个台式机专门拿来跑dg扫盘么

还真有个闲置的可以这么玩,不过扫盘我一般用victoria,不进pe也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修复过的也不报错的。。

网友:
支持一一 五一上焉一

网友:
没有红色就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