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万用表不开机也耗电怎么办

楼主(2023-01-29):
一台万用表带钳表的,本来买来打算带身边维修常用方便,不知道为何,6f22电池很不耐用,刚换电池不用多久又没什么电了,你们有遇到吗?
品牌:未知
型号:ch201
其他信息如图所示。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OFF档位吗?试一下平时不用的时候转到OFF档位,看看会不会还耗电。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如果是固定位置放置,可以加一个水银开关,正面就接通,反面就断开,直接接在电池正极做开关
这样100%断电,比外接开关好看

网友:
不用就拆电池吧

网友B:
有OFF档就说明关机后不耗电,你觉得电池不耐用,无非两个原因,1.该表本身耗电较大。2.你买的9伏电池太糟。查明原因解决就好。这种钳表值不了几个钱,觉得不好就给它淘汰掉,买块用7号电池的钳表,电池就耐用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表耗电比较历害

网友D:
多简单的事,加个开关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如果是固定位置放置,可以加一个水银开关,正面就接通,反面就断开,直接接在电池正极做开关
...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OFF档就说明关机后不耗电,你觉得电池不耐用,无非两个原因,1.该表本身耗电较大。2.你买的9伏电池太糟。 ...

电池按理说不会差,南孚现在这么差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表耗电比较历害

我也没拆开看,问下大神们有没遇到这样,关闭到off还是耗电,放着没多久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简单的事,加个开关不就好了

上面有个off档位,不知道是不是断电不彻底

网友:
装上电池,量一下正常工作时候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按理说不会差,南孚现在这么差劲吗?

就算买的是南孚碱性电池,其标称容量800mah,实际达不到那么高,400mah差不多了,另一方面,9伏数字表的工作电流一般3ma左右,这样,一节新的南孚碱性电池也就连续用100来个小时,期间还不能开背光,要是用的是碳性电池,也就只能连续用二三十小时而已。南孚9伏碱性电池不便宜,差不多10元一节了,两三节电池就顶你的表钱了。要想省钱有办法,可以用9伏充电电池,市售品可以,自制也可以,论坛已经有不少介绍自制9伏充电电池的帖子了,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其实还是建议你换块表,看了看,现在到淘宝搜钳表,与你的类似的低档钳表,20多元的一搜一大堆,还都是用的7号电池,既省事又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买的是南孚碱性电池,其标称容量800mah,实际达不到那么高,400mah差不多了,另一方面,9伏数字表的 ...

明白了,充电电池确实更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建议你换块表,看了看,现在到淘宝搜钳表,与你的类似的低档钳表,20多元的一搜一大堆,还都是用的 ...

没错,换表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在电池和表之间加个小开关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