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桩的计费问题

楼主(2023-01-29):
深圳不让自己拉线充,电动车只能在充电桩充电,我发现个问题,就是腾讯的小兔充充设置的停充功率过低,只有3w,我充电器空载功率就6w了,导致选择充满自停的充电器转灯了,可是还在计费,不知道多久充电桩才会把订单停掉!

网友A:
电池拆了提回去充...

网友:
换个充满能断电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拆了提回去充...

80多斤太重,房东也不让在房间充电,发现就让搬走!

网友B:
你说的是电驴子?可以加一个配件,自己定义小于多少功率断开

网友:
估计一下充电时间,串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驴子?可以加一个配件,自己定义小于多少功率断开

是的,装在直流端,还是交流端,容易吗!交流端不好弄,会被别人顺走,直流端的没有见过!

网友:
租房的话换一楼或者二楼,拉线套管固定在墙上就让充,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问就是被收走一条线。

网友C:
站内搜一下,电脑待机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内搜一下,电脑待机自动断电。

搜索没有结果

网友:
空载功耗6W多...这种充电器换了吧...

网友B:
只能交流端吧?你不是说充电器空载6瓦。但是可以安装在靠近电源,而不是靠近插头。小于3瓦确实太坑了,如果不是故意的,可以和物业商量下改成小心30瓦。按理论小于0 .03c就充满了。

网友:
我有个笨笨的方法,漏电保护器的开关接到充电器的转灯led上吧,转灯就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交流端吧?你不是说充电器空载6瓦。但是可以安装在靠近电源,而不是靠近插头。小于3瓦确实太坑了,如果 ...

打客服他自己讲的最高就是3w

网友C:
记得站内有过相关帖子的,搜不到了,可能在老站那边。我去百度上搜到隔壁矿坛有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30141-1-1.html

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站内有过相关帖子的,搜不到了,可能在老站那边。我去百度上搜到隔壁矿坛有个帖子
http://www.crysta ...

能力有限,做不了成品!

网友D:
串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个定时器

我去黑猫平台投诉了!

网友:
淘宝上买个电动车防过充保护器就行了。

网友:
一般停充会关闭风扇。采取风扇电源当做关闭信号,用555做一片延时一个小时的电路,检测到风扇不转时启动延时,到时间关闭交流电。
用一个继电器控制,充电器得增加一个开关,按一下充电,充满后延时一个小时断开。
我就做了一个。因为县城很少去,去了后用完电动车插那充电,然后就回乡下了,很舒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