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印尼产三肯代工的42v 0.5a打印机电源盒。

楼主(2023-01-29):
整体还算可以吧,两个红宝石电容不是并联,400v 150uf,QXW系列才2000小时寿命。

网友:
看着像喷墨打印机的电源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电源,这电源可靠性很高,长年累月通电都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电源不错,机器可能都不在了

网友:
电压42V电流0.5A没有虚标

网友:
没问题就这样

网友:
没有用自己产的三极管差评!

网友:
电源不错,做工扎实

网友:
这做工输出0.5A,余量很大的

网友:
三肯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是个正经电源

网友:
早期日货用料十足,工艺也不马虎

网友:
我看到的打印机都是24v的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可以,如果可以修改电压就更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可以,如果可以修改电压就更好使用了

没什么必要,24v充电器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