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20年前的美的电磁炉折腾完成(Midea MC-PF16A)

楼主(2023-01-29):
今天折腾这个,因爱折腾,误打误撞能烧水了,扔破库房睡它的觉了。在折腾之前,均会用水清洗干净电吹风吹干才鼓捣,上图片了。

网友:
哪个时期出品的电磁炉质量是刚刚的,选用的是东莞电路

网友:
老物件质量还行,发热盘应该是铜的吧!

网友:
从颜色上就能看出是铜线圈

网友:
二十年前,我还不知道电磁炉是啥呢。

网友:
铜线圈铜线圈

网友A:
家里最早用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有蟑螂,因此坏过两次。搬家后就淘汰了。
那个白色电源线很长,相当于现在的两根,用着倒别扭,厨房用得卷起来。
如果你家有蟑螂,用完最好用布包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最早用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有蟑螂,因此坏过两次。搬家后就淘汰了。
那个白色电源线很长,相当于现在的 ...

不用滤网防小强,设计本来就有问题。。但没见到哪厂家愿意用滤网的,仿佛心照不宣,有意如此。。。。其它家电也是一样的,大到空调,冰箱,小到电视等等。

网友:
看着像铜线圈。

网友:
老产品质量是挺好的

网友:
基本肯定是铜线,那时似乎还没有或极少铝线的

网友:
看这线圈就知道用料不差。

网友:
谢谢分享,变压器型供电经典方案,现在改开关电源了

网友:
谢谢您的分享,替换下来的零件是gbit吗,看起来没有贴散热片,会导致过热吗

网友:
这一定是铜线的

网友:
发热盘是铜....

网友:
好东西,值得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滤网防小强,设计本来就有问题。。但没见到哪厂家愿意用滤网的,仿佛心照不宣,有意如此。。。。其它 ...

这个东西用滤网堵塞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