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春雷605-2交流直流两用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3-01-29):
春雷605-2收音机;交流直流两用;直流用6节1号电池;短波4-18MHZ;中波、短波两条磁棒使得短波也有很好的效果;双调谐中周使得选择性、灵敏度有了提高;输出变压器几乎达到了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输出的大小;末级两只3AX81更是将它用到了极致;面各种老元件;空气双联可变电容器、老中周、瓷微调电容、绿电阻、高个子金封3AX81、蓝色的陶瓷滤波器、椭圆式喇叭。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过去,在当时工业相当落后的情况下,能造出如此好声的得体大方的机器 ,真是很值得叫人骄傲和感叹。

网友:
收藏级的收音机,年代久远。

网友:
老收音机内外品相不错

网友:
诚实做人的时代,实实在在做产品,,,

网友:
还不够老的,要是电子管的更老点的,能用的话,收藏下

网友:
品相不错哦,逼格也高,客厅做摆件挺好。

网友:
保存状况很不错,可以拿来收藏了

网友:
这个品相真不错

网友:
那个年代电路板没有阻焊绿油层,很容易氧化

网友:
功放管还带散热,确实用心了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品相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后级输出的俩个晶体管散热固定方式很特别,是不是定制的加长管脚,再者,当年的电子设备打开总会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现在的设备没有的

网友:
以前都是听中波,短波

网友:
有两个短波,以前算高级收音机了。

网友:
家里的祖传老物,宝石花收音机

网友:
那时功放管还要进口?

网友:
春雷收音机是老牌子了,不知道这个厂家还在不在

网友:
几十年前的产品,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