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种不同电路,拆解博联BroadLink SP mini3智能插座

楼主(2023-01-29):
手上有两片mt7681wifi模块,想做个智能插座。记得以前看过博联 sp mini3用的就是mt7681.于是就想拆了读固件。结果拆了才发现我这个用的是博联BL0908芯片。百度一下,发现sp mini3后缀不一样芯片也不一样

sp mini3 小板板号:SPMINI3_L-V2.5  WIFI模块:BL3329-P   WIFI芯片:BL0907

sp mini3天猫精灵版
新版: 小板板号: MB0906_V_1.3 WIFI模块:BL3335-P    WIFI芯片:BL0908
旧版:小板板号:SPMINI3_L-V2.5  WIFI模块:BL3329-P    WIFI芯片:BL0907

sp mini 3京东版   小板板号:SPMINI3_L-V2.1   WIFI模块:不详    WIFI芯片:MT7681N

语音配网版(内部和天猫精灵新版完全一样)

备注:几种版本关系
天猫新版=语音配网版
天猫旧版=sp mini3
天猫旧版,sp mini3,JD版电源部分通用,WIFI模块不同

图片
01 sp mini3

02天猫精灵版
新版:

这种新版的主要就是用了AC-DC模块,整体看起来更简洁

旧版:

03 JD版

04 语音配网版(内部和天猫精灵新版完全一样)

网友:
析载的FLASH都是1M的,推测U集成了8M内存?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标准版和京东版硬件一样

网友:
不会玩这东西

网友:
前段时间M币换购了两个,一直不知道怎么使用才好,所以一直在吃灰。

网友:
谢谢分享,春节快乐!心想事成!

网友(2023-03-31):
学习了,感谢分项!

网友A(2023-09-21):
现在的故障是通电后电源键一直处于亮灭交替的状态,并且有开关闭合的滴答声。已维修好。

网友B(2024-02-20):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故障是通电后电源键一直处于亮灭交替的状态,并且有开关闭合的滴答声。已维修好。
...

请教一下大佬,我的也是这种故障,原因是什么,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大佬,我的也是这种故障,原因是什么,怎么修好的!

是不是C7低压电容25V 100uF电解电容失效引起的!根据网友思路,我更换这个电容后反复重启故障修复正常,这个电容失效后引起低压电压不稳定,产生继电器重复动作,不联网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