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修一个山寨卡西欧SX-310P计算器

楼主(2023-01-29):
过年回家,看到老爸的杂物箱里有个计算器,外观还好,一看封皮卡西欧,心想这可巧了,我一直用的同款,都十几年了。

只要是正品,质量都不会差。
然而打开封皮,就发现差异了,不算一眼假,但也基本是二眼假了。
姑且上图大家自己看吧。

▼先上我用的正品,型号SX-320P

▼这款型号是310P,但只有8位显示,仔细看了下跟CASIO有一款SX-300倒是更像。右上角有OFF键。

附上SX-300的图:

▼看背面刻印就已经知道是山货了

▼竟然还带一张说明书,还有卡西欧售后服务点的电话

▼镭射标也看起来有2层

▼开机没反应,大概猜到是电池没电了,老爸也忘了哪年买的了,反正还有其它计算器,不能用就丢一边没管了。
   一颗螺丝拆开后盖。

▼上图是我修复好之后拍的,拆开后电池槽已经腐蚀了,负极线断了。
    太阳能电池没接线,我测了是个真的太阳能板,最低(全遮挡)能有0.86V输出,最高能到2.几伏。
    但是可惜接上了线也没能开机,从太阳能板直接外接1.5V的电源,也不能开机。
    估计是IC上没有预留太阳能输入的端口。加了LED稳压也不行。

▼电路板特写,牛屎还行,斑马线质量也还行,如果板上印字06开头是指06年的话,现在有17年了。

▼后盖质量也很粗糙,白色泡棉是压住液晶屏的。

▼手头没有这个规格的电池,从电池仓外接1.5V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也能运算。

估计老爸也用不上了,没有退位键是最大的不便,姑且先收起来吧。
谢谢观看。祝坛友们新年快乐!

网友:
看上去是有点山……………………

网友:
既然是山上的,基本没必要修理

网友:
这些现在少用了,毕竟手机也有科学计算器APP...

网友:
做买卖用这种多

网友:
左边那个1N60接上,或者短路左边的焊盘,也许太阳能就可以用了

网友:
也可能是祖国特供

网友:
低端卡西欧也许是这样

网友:
电池漏液是个比较麻烦的事。

网友:
是不是早期国内仿制的

网友:
山寨能准确吧?

网友:
太阳能不行,可能是功率小了,接上电压就跌了

网友:
可能是叫CASI0吧

网友:
看着还挺小巧的

网友:
那时候山寨的计算器太阳能板都是摆设

网友:
把太阳能板的输出接到电池的正负极就能用了。

网友:
看着像国产卡西欧正品,电路板还行,保修卡是印刷的,不是复印的。

网友:
正版的也差不多

网友:
可惜不是科学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