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飞科剃须刀fs806

楼主(2023-01-29):
告诉你们,其实不管锂电还是镍电,还是铅酸,还是干电池,都是放坏的,不会是用坏的,放几年自然就坏了,可是可是放坏就放坏吧,俺不稀罕,你到是别给我漏液呀!我还得打理,!!!

很脏,刀片刀网尽是厚污垢!已清理,

电机坏了,电机里面的铜刷断了一边,
现在就问你们就我这技术我能不能把它修好?

-------------------------------------------------------------------

补图:大家见谅最近很懒,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可以多拍几张图的,现在有时候真想一张图都没有 ,但这个神操作我是整不来,哈哈

发光管我也有

先看看电路板,

下面开始弄

用镀镍钢片要不得,太软没弹性失败

下面开始用按钮开关铜片

大概率要得了,没找到更好的铜片,将就了,其实严格说用不了多久,不耐磨

不弄了,刀片刀网都是好的,谁要出邮费送

网友A:
不换电机你修不好

网友B:
镍镉漏液的也多,放久了的话

镍镉还有一点,负极的线缆貌似可以整根线都被腐蚀,原理不明。

网友C:
扔了,没多少修的价值了

网友:
看看怎么拆,也好拆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换电机你修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不换电机把它修好!意思就是做一个铜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没多少修的价值了

如果我说修好有必要,你会不会不信,不是用,走咸鱼几十元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镉漏液的也多,放久了的话

镍镉还有一点,负极的线缆貌似可以整根线都被腐蚀,原理不明。 ...

电池我可修不好,哈哈,至于里面负极到底腐蚀多少真不是俺们关心的,只是觉得电池可以pdd整一个就2-3元而已,

网友D:
镍隔漏液了会有毒的,不敢用手摸

网友E:
两条路专家自己选:

1、历尽千辛万苦修好碳刷

2、修碳刷失败,以后就用下面这个拔胡子

网友F:
找别的废旧电机换铜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条路专家自己选:

千辛万苦我就不弄了,正因为想到我可能大概率会用镀镍钢片,哈哈

至于剃须刀不要担心,俺多的是飞利浦,哈哈

网友G:
这个漏液有些厉害,电机修不好可以换成3.7V的电机,直接换锂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隔漏液了会有毒的,不敢用手摸

摸可以,不要去吃哈,俺反提醒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别的废旧电机换铜刷

这个我默默闪了下的想法,主要是怕尺寸不合适,东弄西弄又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漏液有些厉害,电机修不好可以换成3.7V的电机,直接换锂电池供电。

如果这样速度会不会很快,考虑过刀片的感受没?

话说再去买个电机的话,你干脆叫我丢垃圾桶算了

网友:
没必要修,直接换新

网友:
电池漏液了,腐蚀电机。

网友:
不完全是

放的环境很重要,有两三个剃须刀和理发器,放了有3年以上,拿出来用很好

网友:
闲的没事可以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