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ps-140 是最好的单手吸锡器.有认同的么?

楼主(2023-01-29):
用了7,8年了,忙顺手的,没想到这个塑料的这么好用,
这不,为了舒服改进了一下,甚至断了还是可以用.
这吸锡器很便宜 8元左右.手头上没有3d 打印机完全可以改进
一下推杆,拉杆等附件.,

网友(2023-10-25):
我也的也是这个吸锡器

网友:
现在的塑料不行了吧

网友:
我始终用不好这种吸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嘴上套个高压帽硅胶管才是正常操作,又封气又耐高温。

一看就是老鸟

网友:
这家伙是以爱迪生US140为原型

网友:
京东购入吃灰N年的二个,,平常用那个塑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没法比,价格 十分之一,完全没有可比性,
一个8元,包邮全新,一个100多还不包邮,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 ps ...

这款6元一个

网友:
现在有款金属的,10块钱左右,自带硅胶头,很好用

网友(2023-02-01):
引用 网友A:
吸嘴上套个高压帽硅胶管才是正常操作,又封气又耐高温。

高手!谢谢!!

网友:
我一直想买一个硅胶吸嘴的吸锡器,可惜找不到

网友:
这个好象我也有一个

网友:
咸鱼有一个120元的手动吸锡器,挺小巧,据说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但说“最好”不太可能,还有更好。

单手动的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多我都用过,
这不是轻易下结论.

网友B:
这个可以有,但说“最好”不太可能,还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说是便宜吧,买个白光20G套个硅胶管就知道啥是好用了。

你这没法比,价格 十分之一,完全没有可比性,
一个8元,包邮全新,一个100多还不包邮,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 ps-140 非常好用;一般的比金属桶的
就是个渣渣,白光的东西好用公认的,这个我不怀疑.但是论性价比这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的:
多层板,这个脚,连着中间层的大面积地(或+,等),散热快。解决办法,整块板预热。 ...

谢谢了,我有雷蛇一批这样的鼠标,这个帮助挺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修一个手柄拆摇杆,发现始终有个脚的"锡"融化的温度与其他四个脚不一样,
而且很难 ...

猜的:
多层板,这个脚,连着中间层的大面积地(或+,等),散热快。解决办法,整块板预热。

网友C:
这个只能说是便宜吧,买个白光20G套个硅胶管就知道啥是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