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无论多好多差的烙铁 内热 外热 T12 936,烙铁头的形状很关键 小弯头最合适

楼主(2023-01-30):
无论多好多差的烙铁 内热 外热T12,烙铁头的性状很关键。
可惜,我一直是用的锥型,尖头,常用的两个。

或者刀头,马蹄铁。。。

其实小弯头最合适,最常用。远远的比锥头要合适。  比如焊一些直插的,洞洞板。。。

好吧,大发现。

楼主:
第二个,,远比第三个好的多,虽然很难看,很丑

网友:
华秋好像是第三个那种尖头,感觉贼不好用...

网友: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吧?我反正就习惯用刀头。

网友:
我也用过很多头,但是最不习惯就是大刀头,在某电机部迫于焊接位置,那几天只能用刀头强焊,以为那里只有刀头

网友:
买过左边第一个款式,头子太尖不好用,吃锡都是在中间部位

网友:
各有优点,看零件和位置了

网友:
换路由器内存、DIY U盘,我还是觉得刀头来拖焊比较顺手。

网友:
我平时常用的就是马蹄头,只有拆焊时会偶尔用刀头。

网友: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网友:
以前修大家电都是用马蹄最好使

网友:
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我常用刀头,偶尔也用尖头的。

网友:
各有千秋,看使用习惯了

网友:
搞大家电维修的,还是要刀头或马蹄,那种弯头适合修SMT或手机之类精致之物,尖头热容量小,热阻大,拆大件也捂不热。

一般搞维修的人大都会有个坏习惯:用烙铁撬直插元件的脚,因为直插元件很多都是打弯的,不撬一下不容易取下。

这种尖头,撬不了多久,就弯了,或合金层破坏自己氧化烧断了。

网友:
焊线用马蹄形。

楼主:
弯头是借助它的弯曲部分与焊锡,管脚三者之间形成更充分的接触面。

而且角度多变。

网友:
过年堵车,汽车不一定比摩托车好用

网友:
干不同的事情用不同的工具,贴片用尖头确实不错。

网友:
人家设计这么多形状,各有用武之地

网友:
见过一大佬飞线用的是马蹄头,可见这个跟个人习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