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手机的MIUI系统能不能镇的住拼DD软件的频繁启动?各种APP拖慢手机

楼主(2023-01-30):
小米手机的MIUI系统能不能镇的住拼DD软件的频繁启动??

就他一天的耗电大。咱什么启动,各种权限都不给他。。。

镇的住他不?不是说MIUI很厉害吗?

各种APP拖慢手机。是这样的吗?咱镇压就搞他们。

网友:
理论上是能,实际上你不能。

网友:
目前来看,还是能的。

网友A:
其实你可能是不愿意关掉两个,1是通知权限,2是存储空间权限。都关了他们自然就退了。会影响部分功能,我不在意。

网友:
PDD没装,其他软件都能禁止自动启动

网友:
没试过,没用过这个APP

网友:
安卓手机主要是厂家预置的快应用作怪,快应用程序目前已知超过400个,全部是用户不需要的程序,并且名称都古怪,它号称不下载直接使用,其实早已在出厂时就已经帮你预置好了,手机存储中一些乱七八糟的目录就是它们抢占资源的见证。只要你手机能联网,快应用所拥有的20多个权限中总有几个会激活,顺便跳出来抢占资源。PDD就是如此,比快应用更狠。

网友:
國產手機都如此,蘋果就很好解決

网友:
确实,前几天试了一下,怎么取消自启动,关权限,还是显示正在运行

网友:
国家应该出手大力整治了

网友:
不装它,就没事

楼主:
MIUI能关的了拼多多那么烂启动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能是不愿意关掉两个,1是通知权限,2是存储空间权限。都关了他们自然就退了。会影响部分功能,我不 ...

关了“通知权限”就基本上天下太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了“通知权限”就基本上天下太平了。

总算来了一个懂的人了,后台肯定是为了某些利益,通知是广告不多说,还有一个“存储空间”,除了你看到的照片之类的表面上的功能,这个是应用间互通的,安卓应用间,能靠他互换情报。禁止了存储空间,就可以理解完全变成苹果了,应用之间被封闭了,一些(你懂的)的行为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能是不愿意关掉两个,1是通知权限,2是存储空间权限。都关了他们自然就退了。会影响部分功能,我不 ...

其他APP不太清楚,但对于大家都在用的某信,即使你不给通知权限、不给存储空间权限、禁止开机自启,你会发现重启手机后它还是死皮赖脸地躲在后台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他APP不太清楚,但对于大家都在用的某信,即使你不给通知权限、不给存储空间权限、禁止开机自启,你会 ...

某种意义上安卓版本高才能压制,微信有前台服务,傀儡通知等几个东西保持自己启动,安卓6开始有电池优化,就能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了,安卓后面的版本,对前台透明窗口之类的限制更严,他完全无法启动。另外我说的都是原生安卓,如果你是国产手机,内部的白名单问题严重,导致权限设置无效,无法参与探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某种意义上安卓版本高才能压制,微信有前台服务,傀儡通知等几个东西保持自己启动,安卓6开始有电池优化 ...

俺用lineageOS 16(基于原生安卓9),老外开发的,应该不会有白名单,然也压不住某信的自启。此外这个系统还内置了一个隐私防护,其中有个功能是对访问摄像头返回“已忽略”,然某信硬是自行修改设置,返回"已允许“,意思就是强行启用摄像头,牛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用lineageOS 16(基于原生安卓9),老外开发的,应该不会有白名单,然也压不住某信的自启。此外这个系 ...

我就是linage os(基于6.0.1的),原生就能压住,我还有xposed,阻止运行,power nap,这么搞完我vx和QQ放后台甚至根本收不到消息(通知开着的),要打开才能收到,后台彻底冻结了。

网友:
把 后台 消息通知 小窗口 控件全关了 后台限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用lineageOS 16(基于原生安卓9),老外开发的,应该不会有白名单,然也压不住某信的自启。此外这个系 ...

lineage大概只能用黑域冰箱这种后台强行终止进程了 实际效果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