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一直插着充电使用 会损伤电池吗?答案来了

楼主(2023-01-30):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会好奇,到底笔记本一直插着充电,会不会对电池损伤?

按照充电头网的测试,一直通电会损坏电池,但微乎及微,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笔记本电池未插电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笔记本电脑会消耗内部电池的电量,与手机、无线耳机或平板等情况无区别,因此使用时会计入电池充电循环次数。

笔记本电池非满电通电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笔记本电脑在通电后,使用的是电源适配器提供的电能,并不会经过内置的电池;而此时的电池是充电状态,依然会计入充电循环次数。

笔记本电池满电时通电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笔记本电脑在通电后,使用的依旧是电源适配器提供的电能,也不会经过内置的电池;而此时的电池是满电状态,不会继续工作;但随着待机消耗,依旧会损失一部分能量,100%-99.9%-100%的细微变化几乎不会被用户所观察到,因此依然会计入充电循环。

现在电池电池管理系统中,都设置有保护电压,可以保护电压不超过峰值电压,这也对电池寿命增加有一定作用。

而电池保护机制就是避免电池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亦或处于过充,为了延长电池寿命,多数机制是当电池充饱到100%之后,就开始使用电池供电,而电源不再充电给电池,直到降低到设定阈值以下再次启动充电;亦或是检测电池温度,当电池温度过高或过低时,会限制电池充电速率或是停止充电,例如冬天的MacBook就是一个典型的产品。

如果需要最佳的保养笔记本锂电池,用户大概每两周将电池放电至50%以下,减少电池长期处于高电量的状态,让电池里的电子时刻保持流动状态,提升电池活性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我是过来人,电池一直插在笔记本上用电,笔记本重度使用者。型号Y510p 美版。

网友:
上面是用什么查的?

网友:
来来来用了超过10年的笔记本告诉你答案
前几年一直是插电使用,电池保持100%,电池没多少衰减,后来有一段时间每天工作半天,于是不带充电器靠电池工作,发现电池衰减很厉害,以至于充满电半天都不够用了,再后来又是插电使用,电池又不再衰减了。
所以笔记本必须插电使用,电池就是应急时候用的,用一次电池就衰减一次。

网友:
以前有个笔记本,新买回来一直挂着电池插电使用,有次停电用电池,只用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A:
稍微好一点的笔记本 都有电池充电阈值设置,100% 长期是对电池有极大的损伤的。
楼上的那个 循环次数为0,没有经历容量和内阻校准,还是显示满电满容量,如果经历几次充放,这么老的电脑,估计当场容量腰斩都有可能。

网友:
笔记本用了五年,98%插电使用,从未使用到30%以下,五年后衰减很厉害!开始可以5小时,五年后只有两小时,估计是容量衰减了,还有就是电池内阻变大,造成压降很厉害

网友:
带电用啊,电脑设计着就是要长期用电的,肯定是AC优先啊,电池只不过是应急的嘛。不过,不同的设计者应该都有各自的想法,也许会按自己的想法来设计。比如认为本子是为了方便断电使用的。,老T43用了十来年了一直带电用,电池还能顶个半拉钟头

网友:
以前有个同事买了笔记本当宝贝,看到网上说长期插着电源对电池损伤很大,所以心痛电池就把电池拆下来,结果要用的时候装上去,发现电池充不了电,0次充放电的损坏,他的心更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好一点的笔记本 都有电池充电阈值设置,100% 长期是对电池有极大的损伤的。
楼上的那个 循环次数为0, ...

他喜欢这个,厂家就免费送他这个,不是吗
长期插电使用的笔记本电池,基本上见不到能够工作到全寿命的,基本上都是短命鬼。
只要是正规厂家,都会有相关的使用说明,看看不就知道了?
这种问题哪用去猜。

网友:
我的经验之谈,一个SONY本本用8、9年了,一直是自己使用。电池拆下插电用,只有外出时才带上电池使用。电池是一年之内进行二到三次上机放电到停机,然后再充满电保存。直到机器淘汰,电池状态还可正常供电3小时左右。

网友:
这玩意谁天天去拔插,不嫌麻烦?除了没电和带走我都是一直插着用

网友:
最后一句话 有点意思

网友:
会对电池有伤害

网友:
一直插电使用,每月放电一次,电池用到尽。

网友:
现在windows上可以设置充电的电压比例啊,我一般设置到充到80%就不充了。

网友:
如果一直插电使用,基本24H,没设置充电值,一般3年左右电池就OVER了,我的上上个本本就这样。
上个本本是平时不装电池,大致1-3月充放电一次,N年后80%可用,但有些品牌没电池CPU只能低频运行。
还是联想的好,我设置了50-90%充电,现在一直插电使用。

网友:
一个无意义的刷帖机引出了一堆有意义的回复...

网友:
现在都是不可拆电池了

网友:
我新买的笔记本电脑,还曾为此苦恼过,今天终于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