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斯柯达遥控钥匙掉了两个原件,帮忙看看是啥阻值

楼主(2023-01-30):
大家新年好!~
我爸的斯柯达遥控钥匙,昨天告诉我突然按键就没反应了,拆出看了一下,掉了两个原件,估计是摔了吧,因为没找到电路图,帮忙看看是啥阻值。
现在的状态时按键后指示灯闪一下,车子没有任何反应。
我的钥匙图片

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先试试,有备用钥匙,死马当活马医吧。

只能试试,这个天线谐振的电感和电容都是单位非常小的,一般极难找,而且差个几个频偏就很大,接收谐振就找不到了。

电感一般是纳亨、电容一般是皮法,   电感不超过80纳亨,电容不超过10皮法。    当时配拉杆天线,就用10皮法的可调,开综测仪,去调谐振,调好点漆固定。    作坊式的作业,甚至不能替换原件,动一个就要重新调。

这种量产的由于工艺稳定,原件精度较高,相对料板可以替换。

网友:
两个L,电感

网友:
看着像贴片磁珠或者贴片电感

网友:
看起来像电感

网友:
这可是高科技了,知不道,顶上去

网友A:
23脚和24脚是发射输出天线端,所以掉了的元件应当是二个电感。

网友B:
运气好的话 还在钥匙的机壳的某个角落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脚和24脚是发射输出天线端,所以掉了的元件应当是二个电感。

多大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脚和24脚是发射输出天线端,所以掉了的元件应当是二个电感。

好嘞 谢谢回复

楼主:
坛友们都说是电感,回家焊了试试看,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C:
这个电感应该有要求的吧,不是随便一个就能用的吧

网友:
两个小电感,一些旧板上能拆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感应该有要求的吧,不是随便一个就能用的吧

也觉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感应该有要求的吧,不是随便一个就能用的吧

找了好几块板子了,没找到这么小的电感,也在纠结到底多大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的话 还在钥匙的机壳的某个角落里

找遍了 没找到。
拆出来的时候比较紧,估计弹飞了。

楼主:
如果直接短接会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好几块板子了,没找到这么小的电感,也在纠结到底多大的电感。

居然没有小电感.....那先上2个稍微大点的电感先试试可不可行先

网友:
可以短接试试,估计也没有什么后果吧,说不准可以用呢

网友:
完了,收料板吧。。  要不然就谁贡献自己的,拆下来测一下。

天线的电感,这个影响震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