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细拆解火之凤T2专业理发器;兜兜转转,异常断电原来还是它的问题

楼主(2023-01-30):
这个火之凤T2专业理发器是妹妹家的,说用几分钟就不能用了,被妹夫拆过但没修好,因此拿给偶看下
听描述,初步估计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这是全套
整体做工看着还不错

理发器和座充的底部

底部的品牌及型号参数

陶瓷的伸缩刀头

开关、加减速键及刀头伸缩拨杆
这些做工很好的银白色零件摸起来有点凉,偶开始以为是金属件,其实是镀膜的塑料

电量及速度显示

底部的充电口

侧面

掰开刀头

里面是这样的
原谅偶没把头发清理干净

妹妹说电池已经被扯断了,那就拆吧

开壳是这样的

用的是深圳创明的18650锂电芯,2600mAh
估计是容量型,具体信息没查到

撕裂的镍带

再看电路板

白板的主控芯片,应该是颗MCU
滤波还用了钽电解

这里是电机驱动MOS管和电流采样电阻

电池保护板看不清,应该是DW01+8205

继续把机芯拆出来

板子另一面主要是按键及指示灯

电机个头不小

标称3V、7200转

楼下继续拆

楼主:
显示部分的遮光和均光就是简单粗暴

按键键帽,里面还有弹簧,没拆了

刀头推杆,一共3档

拆完开始测试分析
先用稳压电源看下

电机转得欢,功能也没问题

那再看电芯,电压也够嘛

怀疑电芯内阻大,但用渣渣充电器测试是有点,但不算太大
装手电里带载测试,也没发现问题

接到理发器上带电机,电芯电压也只降了0.1V

翻来覆去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好吧,重新焊好

装机正常工作

插充电器也没问题

测试充电器输出,电压正常

座充就俩触点,也没问题

充一夜的电,电量满格了,充电灯也自动熄灭
貌似一切正常

开机测试,电量灯就迅速下跌,3分钟多一点就亮红灯,随即停机
重新再按开关,不能开机,需要插下充电器才能开机,然后又很快关机

拆开看电芯电压电压蛮高的,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
PS:就是这点把偶误导了

好吧,电机驱动和充电肯定是没问题的
只能分析控制部分电路了

用MCU的电路很简单,除了输出驱动、电流采样反馈,就是按键输入、LED指示灯驱动,还有电压采样
PS:这个按键输入和灯驱动复用MCU端口的电路还是第一次见,挺巧妙的

电路元件测试没发现异常,重新插下充电器,机芯这样可以工作很久
到此偶是有点迷茫了

可能与电路干扰有关
先怀疑是进了欠压,短接电压采样下端电阻,取消了欠压功能,没用
再怀疑电机干扰导致保护,短接电机电流采样电阻,还是没用

后来突然意识到,原电芯带载测试都是电机空转
找个泡沫片给电机加载,电芯电压就迅速下跌了
终于逮到它了!

换了个论坛换购的三桑电芯,加载电压也有3.8V

好了,就是这个问题
复原搞定

兜兜转转,结果问题还在电芯,虽然其电压正常,带轻载也没问题,但带重载就不行了
简单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应该是重载时电芯内阻大幅增加,比轻载时大得多,导致电芯端电压快速降低,引发电池保护板欠压保护而停机

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吉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A:
少有用到胆电容的,电机转速够高的

网友B:
没看懂,楼主也不解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也不解说一下?

不急,先发图,马上编辑文字

网友C:
为什么同样 是890C+ 你的DC2V能测量超出量程的甚至能达到5V,而我的只能测量2以下,超出量程就显示1?

网友:
看不懂,大神能画出原理图,必然是分析出原理并找到原因了!

网友:
我没看懂,学习学习,

网友:
别着急,楼主再开一贴,继续给你们讲

网友:
相信你的实力

网友:
怎么不说完整?

网友:
做工还可以,换个电池就行了,又可以继续使用三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同样 是890C+ 你的DC2V能测量超出量程的甚至能达到5V,而我的只能测量2以下,超出量程就显示1?
...

第一眼看到跟你一样的疑问,我猜他的表大概是改9999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眼看到跟你一样的疑问,我猜他的表大概是改9999字了吧

我的那个版本比较老,他这个看外观也和我的不一样。我那个估计是2011年左右买的了

网友:
大佬出点解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有用到胆电容的,电机转速够高的

不知道转速是不是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同样 是890C+ 你的DC2V能测量超出量程的甚至能达到5V,而我的只能测量2以下,超出量程就显示1?
...

偶这个单片机版的,改了单锂电池和9999显,所以不受1999限制

网友:
电池内阻增大带负载能力下降?应该等一会儿电压会恢复上来的嘛?

网友:
电池内阻大,带负载能力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