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涤纶电容代换的问题 ,能不能用容量104的瓷介电容代替

楼主(2023-01-30):
拆散热片的时候把电容碰坏了,手上没有这种154涤纶电容,能不能用容量104的瓷介电容代替

网友A:
试试呗,大不了烧了

网友:
这种电容的耐压都比较低吧

网友:
管他三七两十一,换了再说。一个不行就多用几个,是串啊是并啊,算算看

网友B:
容量不一样的,而且耐压,材质,内阻不一样,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网友C:
只要容量耐压够,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没搞过。还是听专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不一样的,而且耐压,材质,内阻不一样,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瓷片电容的高频性能很好,但是估计中低频效果就不会好了。

网友:
这种154涤纶电容很容易找到,常见于荧光节能灯的驱动电路

网友:
既然材质不同,性能上肯定有差别,还是找原来的吧。

网友D:
两个104并联,就是204吧?

网友E:
换了试试,不知道瓷片一般耐压多少

网友F:
要用同类的换,电容量只是电容器的一个参数,否则也不需要生产这么多种类的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104并联,就是204吧?

差点以为是20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试试,不知道瓷片一般耐压多少

换上了,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呗,大不了烧了

换上了没烧,这种电容应该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容量耐压够,应该没问题。

换上了,找了个引脚比较粗的应该耐压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试试,不知道瓷片一般耐压多少

是不是引脚越粗耐压就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用同类的换,电容量只是电容器的一个参数,否则也不需要生产这么多种类的电容器 ...

不经常用的电源,正好拿来练手

网友:
玩电子谁不炸几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