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我的电脑要按两次才能开机

楼主(2023-01-30):
台式机,开机按一下电源键,完全没反应,灯亮都不亮,也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没通电一样,然后第二次按下电源键才能和正常一样开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代换个电源试试。

有可能是PG信号处理问题。

网友:
触点氧化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借个电源换上试试,如果正常了就换电源,否则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吧,拆开看看哪个电容失效了

网友:
第一次预热,第二次启动
很大可能是电容有漏电、失效

网友:
打开机箱,直接短路开机键看看是否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A:
没给电脑红包,电脑不干活了

网友:
会不会是太老了,没有AI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给电脑红包,电脑不干活了

就是发点小脾气,也不敢完全不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发点小脾气,也不敢完全不干活。

哈哈,摆烂了

网友:
有些主板也很容易出现二次启动故障

网友:
试试在bios禁用usb唤醒?

网友:
联想的think笔记本最喜欢这个操作了,自家的来哪玩品牌倒是没这毛病

网友:
把开机线拔了再试试

网友:
觸點的問題吧

网友:
是不是开关想偷懒?

网友:
   这倒是常见故障,个人偏向于电源,你清理一下 主板和电源里的灰尘吧,可能是灰尘潮湿导致轻微短路保护,这种现象多数是主板和电源的问题,仔细看看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或变色的

网友:
楼主,故障查出来了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电源问题吧,很大可能是电源电容有漏电、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