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求精7代通信电源

楼主(2023-01-30):
之前一直用改的惠普服务器电源给电台供电,后来又换过明纬电源,但终归都不是成品电源,没有机箱,一直裸奔。终于买了个求精7代的13.8V开关电源,拆开大家看看做工质量怎么样。貌似都是分立元件的。内部太紧凑,很多地方拍不到,又很多小板,风扇带温控。

网友A:
开关电源吧!其内部结构如此紧揍,不知加了其他啥功能,不便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吧!其内部结构如此紧揍,不知加了其他啥功能,不便维修吧

是的,开关电源,电压9-15V可调,也可固定输出13.8V,专门给无线电台用的电源,说明书上说纹波80mVp-p,相比普通开关电源纹波要低一些。

网友:
跟一般的通信电源比,看起来布线比较乱

网友:
谢谢您的分享,感觉这台电源的内部布置确实很复杂,值得我们反复查看和研究。

楼主:
又买了一个明纬的13.8V通信电源,过两天到货再拆开对比一下。

网友B:
恭喜入手成品可调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入手成品可调电源了

实在是不想搞裸板的了,太乱,还是成品省心。

网友(2024-01-09):
引用 楼主:
实在是不想搞裸板的了,太乱,还是成品省心。

但是成品没有成就感,钱多就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