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出了一些不错的开关管,你能猜出什么设备上拆的吗?

楼主(2023-01-30):
其中不错的有:英飞凌6r190c6  650v 20a 阻值RDS 0.19    IPA65R280E6  650V 13.8A  RDS 0.28  IPW65R280E6  700V 13.8A rds 0.28

意法半导体15NM65N  STF14NM65N  710v 12a RDS 0.38

东芝 金封TK15E60U 600v 12a RDS 0.24

一般的有

仙童 FQPF12N60C  600v 12a RDS 0.53

东芝 K3569 4111 600v 10a RDS 0.54  K10A60D 600 10a RDS 0.62

大部分都是220F封装 220封装的极少,似乎塑封都是以后的大潮流了。。

大家代换管子不要只看V数和A数,RDS的阻值也很重要,还有RTH。关系到发热。

楼主:
我发现英飞凌的管子参数都很不错,难怪高端电源上都喜欢用英飞凌的管子。

现在很多高档电源都是欧美系的管子,日系的电容。日系的mos管系列似乎落后欧美了。

网友A:
这个,那啥,等同于说楼主你呼吸到了一口特别新鲜的氧气,你知道是哪一颗路旁树光合作用排出来的废气吗,猜中有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那啥,等同于说楼主你呼吸到了一口特别新鲜的氧气,你知道是哪一颗路旁树光合作用排出来的废气吗,猜 ...

经验丰富的高手能凭借管子的品牌和用料参数等推断出什么设备和品牌上的,看看咱们坛子有多少这样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那啥,等同于说楼主你呼吸到了一口特别新鲜的氧气,你知道是哪一颗路旁树光合作用排出来的废气吗,猜 ...

虽然通用性比较大,但我看不仅仅是功率大的设备就用好的,功率小一些的设备就用差的。和品牌关系也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通用性比较大,但我看不仅仅是功率大的设备就用好的,功率小一些的设备就用差的。和品牌关系也不小。 ...

奶茶的才16克?

网友:
我猜是电子设备上拆的

网友:
都是名牌芯片

网友:
我猜  开关电源上用的管子。

网友B:
打印机电源板上拆的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这些管子很多设备上都有用,比较集中的就是电动车控制器了

网友:
我猜是商业复印件电源上用的管子。

网友:
楼主这过年期间收获丰富,相当于得了一个红包。
我猜:都是电子设备上去拆下来的

楼主:
实话说,电动车控制器和充电器我都拆过,就是高档的有用仙童和NEC的,,绝大部分都是国产管子,电容更是全部国产。和日系打印机板子上的正好成鲜明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电源板上拆的

K3569是,但是也有其他上拆的。

网友:
看腿猜名字

网友:
拆掉通信电源还不如多研究下把它修好

网友:
这个可猜不出来,没这个阅历

网友:
大部分老设备拆下来的基本都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