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梯按键(DL-P0B)

楼主(2023-01-30):
(图片)

网友A:
那个过孔搞得好奇怪。。。

网友:
看插头是4线,猜测:地、电源、控制、信号,感觉是简单开关信号。

网友:
还算是中规中矩的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

网友:
知道了,电梯按键还是一个一个的!

网友:
感谢让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过孔搞得好奇怪。。。

有同感,不知道为啥这么弄

网友:
里面这样,学习了

网友B:
也修过一个电梯按键,现象是按键没反应,打开后发现是PCB板上触点脏了,清洗后正常,结构和楼主发的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修过一个电梯按键,现象是按键没反应,打开后发现是PCB板上触点脏了,清洗后正常,结构和楼主发的基本一 ...

这玩意你也敢修,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谢谢你我的朋友,从您的图片知道了为什么电梯按键是带灯的了。感觉里面结构也比较复杂,值得细细的品味。

网友:
基本不修,换一个了事。

网友:
镀金的,还行

网友:
第一次见,原来里面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2023-07-06):
老式的了吧,现在都应该是微动开关的了。

网友:
没搞过电梯,最多是看看!

网友:
触点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