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蒙麦5W雷达感应灯

楼主(2023-01-30):
非同一般的感应灯。灵敏度不同一般的感应灯,有5600K色温阳光识别,

白天太阳是自动关闭的,一定是天黑以后才感应(3200K色温)

搜索订单,是2018年的,价值11元包快递。用了4年,非常满意!

昨天挂了

用了4年,值了!

拆开看看,能不能“阳康”呢?

内部分两层:感应层和电源层,

感应层又分两层,上层感应,下层电路。

价值11元,做得还是不错的!

外貌

灵敏度不同一般的感应灯,有5600K色温阳光识别,

拆开容易,稍微用力掰开灯罩就--尽收眼底啦

内部分两层,感应层在上面

感应层也分两层,侧面能看到。

感应层侧面

电源在下面

2018年某宝的订单还能查到,是2018年的。

我想让它康复,估计是10个灯珠中间有坏的,

改天有时间把坏蛋找出来。

网友A:
18块买的 12W 的 半年挂了  不是灯珠  好像控制电流坏了

改天上图  带散热碗 质量比你这个好一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块买的 12W 的 半年挂了  不是灯珠  好像控制电流坏了

改天上图  带散热碗 质量比你这个好一点 …… ...

可能是电源芯片过热,想办法加强散热。我买过7w声控球泡灯,里面只有3和1铝基板,灯珠和恒流控制芯片,话筒电感等1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块买的 12W 的 半年挂了  不是灯珠  好像控制电流坏了

改天上图  带散热碗 质量比你这个好一点 …… ...

我5W这个11元用4年,也值了!

网友:
确实是超值了。

网友:
确实是超值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亮度调高一点

网友:
这种独立恒流源的,一旦出现故障,便于修复。

网友:
模块化设计

网友:
不错,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led灯珠质量真实千差万别,按理说这个灯用四五年总的照明时间并不长,远远低于led吹嘘的使用寿命

网友:
做工看着确实比较寒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