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同方案的变压器点焊机,交流群有玩的私我进群

楼主(2023-01-30):
正好在论坛里、咸鱼里遇见的几个玩变压器点焊机的朋友,正在分头制作和完善各自的不同方案,一起建了个群交流,有玩的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A:
勇占第一楼,我要进群

网友B:
这变压器功率可能不够,只能时间来凑

网友:
耶,什么都有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压器功率可能不够,只能时间来凑

啊 6000a短路电流还不够?

楼主:
微信加我拉你们进群 135202480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占第一楼,我要进群

微信加我拉你们进群 13520248088

楼主:
三个臭皮匠,找点新花样

网友C:
直接用一个电容充电到某个电压,一次放电完成焊接,再根据不同的镍片充不同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控制放电的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一个电容充电到某个电压,一次放电完成焊接,再根据不同的镍片充不同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就可以不用 ...

很难控制放电时间,要求毫秒级控制

网友:
老站好多实战贴 新的少了

网友D(2023-04-07):
引用 楼主:
很难控制放电时间,要求毫秒级控制

用单片机作过零检测即可过到ms级控制初级的通断。初级的通断不建议用双向可控硅(太慢,半波式,10ms),用一个100A1200v的桥堆加上一个 IGBT模块(100A12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6000a短路电流还不够?

看不清电流测波仪的脉宽是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作过零检测即可过到ms级控制初级的通断。初级的通断不建议用双向可控硅(太慢,半波式,10ms),用 ...

电路图和编程我可免费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和编程我可免费提供

搞成阻焊式和交流氩弧焊两用形都行。我看好你的四千瓦大牛。

网友:
300W的功放环牛,10平方的线绕4圈才1V!
我绕了16圈,电压4V。
不锈钢水杯的手柄掉下来,我想点上去。
可是,只看见打火,点不住。
等十几秒,不锈钢都烧不红。
请问大侠:是哪里的问题?
我怀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太细,导致输入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