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天窗封死,选什么胶???

楼主(2023-01-30):
各位新年好
去年洗车碰到一个烦恼的问题; 车里漏水

估计也进水有点时间了,只是脚垫一直没揭开(2010年的老车了,基本一年洗一回);

昨天去4S问了 是排水管老化(具体位置在副驾底下),其实材料本身没几个钱,但是工时费贵,需要拆整个中控台(车型-起亚福瑞迪),预估是1000左右,我就不想换了,说白了随时都可能换车的了;

一直漏水肯定不是事,目前方案方案是;直接打胶封死整个天窗;
我想么,最好以后可以清除的胶水,目前我个人想用卡夫特705,这个胶我是用过,很好清理,一掰和果冻一样,不像704不好清理,不过抗拉效果差点;

就想请教各位达人:封死天窗的胶有没有推荐的,能防水,后期易清理!!
------------------------------------------------------------------------------------------------
很多坛友建议贴膜,这是个好办法,不过天窗周围有一圈橡胶会突起一点,这个贴膜不平不好贴吧,还有贴这一小块太难看了   我想吧整个车顶贴了,下面是车床图片;

------------------------------------------------------------------------------------------------
亲们,我最终的方案是在网上买30mm宽的密封胶条贴一圈,30多块包邮,先看看效果!主要是便宜,外观看起来和原来差不多!

网友A:
丁基防水胶带?

网友B:
很简单,不要想着用胶。
用那种不残留的车体犀牛皮之类的贴膜,抗拉,抗划效果一流,不需要死粘死粘的那种胶性,可以整个儿将车顶包住,带热变形的效果更佳,可以更贴合。
无所谓封不封天窗,而且整体性好,根本不存在渗漏的问题。
哪天不需要了,电吹风吹一下,整个儿就能揭掉,粘性不强的话,还不会伤到车釉。

网友C:
黑颜色音响不干胶,车顶弄一圈,想什么时候撕,就什么时候撕。

网友:
用结构胶。好点的就去专门换汽车玻璃的地方卖的那种胶。

网友D:
拿钢丝通下试试,一般是堵了,车内的管路,不受机舱高温影响,不大会老化的

网友:
要么用2楼的方法,贴膜,要么从天窗重新走条管子。顺着a柱下来顺驾驶舱内集水槽里应该不难。

网友E:
车衣晓得吧,找块透明的车衣贴膜把天窗位置,或者整个车顶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钢丝通下试试,一般是堵了,车内的管路,不受机舱高温影响,不大会老化的 ...

我也觉得 哪那么容易老化,得是什么产品啊,用钢丝或打气筒通一通应该就解决了,不过很奇怪要封窗户,也就是说漏水的地方是窗户附近,那与排水管没关系吧,是窗户密封不严?

网友:
另外,天窗下水管一般是从天窗前面两个角,引到A柱,从前车门铰链、限位器,或者叶子板内排出

网友:
不怕难看就铝箔胶带贴一圈,好看点就贴膜

网友:
比俺的福克斯年轻2岁前挡风玻璃开裂了,没裂到顶懒得动了。。。封死不是个办法,要拆原来的橡胶条、断电,周长太大,有一个地方漏水就完蛋了,且车顶环境太恶劣日晒雨淋、高低温变换、振动厉害,机箱里面用的705不一定扛得住,所以还是楼上的贴膜靠谱,天窗断电,贴一张比天窗大一些的车衣或者膜,后面反悔还可以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衣晓得吧,找块透明的车衣贴膜把天窗位置,或者整个车顶贴上

贴好后还要把天窗的电机线断开或保险丝断开,免得误开

网友:
封好后,记得把天窗供电保险丝拔了。

网友:
看来方法挺多的。或者车膜整个车顶贴一下也可以啊。

网友:
贴个车顶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丁基防水胶带?

这个有点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不要想着用胶。
用那种不残留的车体犀牛皮之类的贴膜,抗拉,抗划效果一流,不需要死粘死粘的那种 ...

感谢,我了解下这个材料,其实车漆我不太在乎了,就是漏水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颜色音响不干胶,车顶弄一圈,想什么时候撕,就什么时候撕。

会不会太难看了啊,我搜下材料看

楼主:
正在考虑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