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语音控制床头灯,不灵了,各位看看咋回事

楼主(2023-01-30):
语音控制床头灯,可以通过语音开关、调整亮度的usb小灯,最近语音控制时而管用时而不管用,拆开后看不到任何损坏痕迹,电路板上usb电压是一直都存在的,问题与电源应该无关,控制芯片是常见的AB22BP11709,所有部件看不出有虚焊迹象,各位给诊断下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哪位大神给分析分析

网友A:
这东西不灵一般是电源波纹大导致的,之前买了个语音控制的七彩灯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灵一般是电源波纹大导致的,之前买了个语音控制的七彩灯就这样

那怎么处理能解决,这是usb接口供电,一般应该比较稳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灵一般是电源波纹大导致的,之前买了个语音控制的七彩灯就这样

试过thinkpad笔记本usb接口、手机充电器usb接口、墙壁开关usb接口,都有不灵现象,起码笔记本电脑的usb应该很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灵一般是电源波纹大导致的,之前买了个语音控制的七彩灯就这样

而且各种usb接口第一次插上能亮,只要不拔下来就一直能正常使用,拔下来再插上去就不一定了

楼主:
各位大神给看看,怎么处理能修复,按前面一位的说法,是电源波纹不稳造成的,能在电源部分添加电容滤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