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 戴尔 成就3000 主板的电源插针是怎么排序的?有图片

楼主(2023-01-30):
品牌:Dell/戴尔系列:成就3000 i5独显内存容量:8GB
硬盘容量:1TB成色:全新售后服务:全国联保
产地:中国大陆硬盘转速:7200转显存容量:2GB
颜色分类:官方标配:(不含显示器) 3年金牌服务下一工作日上门 :(不含显示器) :升级21.5英寸显示器(SE2218HV) :升级至23.8英寸宽屏显示器(SE2416HM) :升级27英寸显示器(SE2719H)生产企业:戴尔(中国)有限公司能效等级:一级
显示器类型:无显示器CPU类型:Core/酷睿 i5型号:Intel Core i5-7400
屏幕尺寸:无显示器保修期:36个月3C证书编号:2015010901785785
哪位知道戴尔这个主板的插针排序是怎么看的呢?  有没有对应主板的说明书?要是有说明书分享一下的话,就太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8针,7线接口直接插上就可以了,有防呆的,方向不对插不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8针,7线接口直接插上就可以了,有防呆的,方向不对插不进的

这个我知道啊,我是故意拔下来拍照的。   我是想弄清楚线的用途,看看每根线是做什么的

网友:
好奇心这么重的话,就把前面板拆下来仔细找,那条线接到哪里去了。

没用过vostro,但从optiplex的设计看,电源按钮应该是个小板,带有开关和电源指示灯,灯有两种颜色。

网友:
用service tag 查
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e/zh-cn/?l=zh

楼主:
官网介绍里没有精细到阵脚,只是说了插口:
1. CPU 风扇连接器 2. PSU 连接器
3. 内存模块连接器 4. 电源开关连接器
5. SATA 电源连接器 1 6. SATA1/光盘驱动器连接器
7. SATA0 连接器 8. SATA3 连接器
9. SATA2 连接器 10. WLAN 连接器
11. SATA 电源连接器 2 12. PSU 连接器
13. 币形电池 14. CMOS/Password/ME 跳线
15. LPC 调试界面 16. PCIex1 卡插槽
17. PCIex16 卡插槽 18. PCIex1 卡插槽
19. 处理器插槽 20. 系统风扇连接器

楼主:
1. CPU 风扇连接器 2. PSU 连接器
3. 内存模块连接器 4. 电源开关连接器
5. SATA 电源连接器 1 6. SATA1/光盘驱动器连接器
7. SATA0 连接器 8. SATA3 连接器
9. SATA2 连接器 10. WLAN 连接器
11. SATA 电源连接器 2 12. PSU 连接器
13. 币形电池 14. CMOS/Password/ME 跳线
15. LPC 调试界面 16. PCIex1 卡插槽
17. PCIex16 卡插槽 18. PCIex1 卡插槽
19. 处理器插槽 20. 系统风扇连接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机按键、电源灯、硬盘灯插针,得查主板什么型号在网上搜搜了。

楼主:
67Z1BV2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