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充电慢的耳机充电仓

楼主(2023-01-30):
仿苹果3代耳机,以前好像是在老郑家买的,当时买了好几个,好几种,有充电仓带耳机一套的,也有只有充电仓的,这个里面只有一个耳机,全新的,单个耳机充满电之后正常音量能听小说接近7个小时,挺满意的,最近发现充电仓老是没电,开始以为充电仓坏了充不了电,测充电电流发现才120毫安时,测另外几个耳机的耳机充电仓充电电流500毫安时左右,开始以为这个耳机充电仓里面电池鼓包导致容量下降导致,拆开发现电池没鼓包,跟以前拆的一样,带配重还挺高级的配重,可能是热冲出来的,指示灯在排线上,也不知道是多色还是RGB,单颗,能发绿光加红光带磁传感器,也不知道是不是霍尔,背面按键跟无线充电线圈,漆包线盘了一层,整个PCB上就一个IC,背面是一些MOS管,,,,,,我的技术可能修不好,等下跑一下电路找找有没有相似的IC,最后看一看以前拆的另外一个耳机充电仓电路板

楼主:
补充一下,配重是铝,压铸压出来的,

网友A:
“最近发现充电仓老是没电,开始以为充电仓坏了充不了电,测充电电流发现才120毫安时,测另外几个耳机的耳机充电仓充电电流500毫安时左右,开始以为这个耳机充电仓里面电池鼓包导致容量下降导致,拆开发现电池没鼓包”。
本人想知道最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所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充电仓老是没电,开始以为充电仓坏了充不了电,测充电电流发现才120毫安时,测另外几个耳机的耳 ...

我也不知道,现在拆另外的耳机充电仓,发贴这个充电仓还没琢磨呢,

网友:
新手菜鸟  学习一下

楼主:
刚刚拆了另外一个充电仓,打卡之后发现两个电路板虽然不是完全一样,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元件用的一样,而且位置差不多,就连走线都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绿色PCB这按键是单独做的一片PCB,蓝色的这个是直接焊上面的,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发现这PCB特么是孪生兄弟

网友B:
带无线充……貌似我一共买了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无线充……貌似我一共买了三个。。。

我买的这些耳机都是在垃圾佬家买的,相当于抽奖,各种造型的加起来可能买了接近30个吧,其中有一些带无线充电,有一些不带

网友:
谢谢分享,很少用耳机,都是带线的

网友C:
配重用铝,铝不是很轻,应该是锌合金吧?

网友D:
用4056,搞触点充电用。

网友:
用料还行,就是音质要测试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重用铝,铝不是很轻,应该是锌合金吧?

听你这么说,我就好奇了,还真可能是锌合金,我试了磁铁不吸,而且看到配重上面有合模线,有顶杆痕迹,就想到了铝,,,,

网友E:
配重估计是锌合金,没看见过拿铝做配重的

网友F:
还带无线充,仿的挺高档的嘛!
铝贵还轻~是什么不值钱的锌合金吧!

网友G:
不同的盒子能给同一个耳机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056,搞触点充电用。

我这还有很多这种造型的充电仓,换一块板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重估计是锌合金,没看见过拿铝做配重的

可能是吧,感觉挺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带无线充,仿的挺高档的嘛!
铝贵还轻~是什么不值钱的锌合金吧!

对于这些吝啬得恨不得连一颗电阻的要省的厂家来说,加无线充电确实有点下血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同的盒子能给同一个耳机充电吗?

这种可以给别的耳机充电,这种仿苹果造型的山寨耳机我手里有可能25个,不同名字,不同厂家,但是始终是挨着脸这边是输入+极,目前没遇到过有例外。这种山寨耳机充电仓说白了就是耳机的充电宝加收纳盒子,这充电仓太垃圾了只负责输出5V到耳机,别的事交给耳机,检测到给耳机充电电流小的时候就不升压输出接近电池电压,让耳机知道在充电仓里面不自动开机,通过霍尔检测到开盖之后就断开电压,耳机断开输入电压就自动开机,主要是这种太差了,好一些的会给耳机通信让耳机知道该开机或者该配对